华硕 x402c 上电到0.8不出集显。有二个疑问。求助

楼主(2017-10-04):
这个是进水处是二个三极管上面的二个电阻,处理好之后,发现这里有3.3v,不知道正不正常?

这个信号是不是这个从ec发出来的。因为进水,我就怕断线了。求助

网友:
1.5v_on 应该是开启1.5v的正常应该就是高电平

网友A:
谢谢你的分享,下次遇到就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B:
3.3v明显是不正常,看看哪里短路了,把电压拉低的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怎么看都不像三极管,原来是复合二极管,应该是与门逻辑关系吧,那对了一般上位都是3.3V,图上标的应该是开启1.5V的信号.

网友:
EC给内存供电芯片的开启,应该是过电阻直接给内存供电芯片做开启,属于正常的吧,有点位多看看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下,小白一个也发表不了什么结论。

网友:
楼主,你还是按照点位图上面的一步一步的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明显是不正常,看看哪里短路了,把电压拉低的

从哪里看出来不正常的  3.3V很正常

网友C:
这两个图片好眼熟啊   开启信号   除了CPU供电的开启是1V左右  其它的都是3.3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图片好眼熟啊   开启信号   除了CPU供电的开启是1V左右  其它的都是3.3V

对,就是我,,对,就是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分享,下次遇到就可以少走弯路了

人家也没有分享啊 人家是求助的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就是我,,对,就是我

哈哈  原来是你   原来真的是你

网友:
不要返修就好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很好 分析的很有道理很透彻 amd的机器不好搞  值得加分

网友:
技术和很好。。。学习了,楼主应该做维修多年了吧

网友:
正常应该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