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接口不通电圆口插键盘鼠标都不通电

楼主(2017-10-04):
想问下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我大概判断应该是I/O控制芯片有问题,0773-6761775或者那条线路短路或者断路了,要不就是电容电阻有问题了,因为机箱接的USB接口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请问有没有遇到此问题的大神,麻烦帮回答下要怎么修好?小弟在学习当中,以前可以不用修板直接拿给别人修吃中间差价就行了,现在电脑城越来越难做了,都没几个修板的人了,不自己学着修,以后要还遇到别的问题怎么办才好

网友:
USB有没有5V 看看数据值对不对。

网友:
USB 供电脚 顺着跑下线路 就知道了

网友:
后置的不好用啊  查后置的供电  和数据线对地值啊

网友:
学习学习,真取早日成为高手,非常感谢 !

网友A:
查查oc正不正常吧,查查供电有没有5v,你这种情况跟io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oc正不正常吧,查查供电有没有5v,你这种情况跟io应该关系不大

找到原因了,是USB接口有个接口坏了,引起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