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jx 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7-10-04):
华硕 x550jx 上电到0.75A不显示 在这过程中有一次电流跳变 这主板板载内存主板看了论坛都是内存问题 但是内存不过应该0.6A左右  刷了BIOS无果 有修到过的朋友连点思路啊 没有原图图不要搞啊!

网友A:
AMD搞北桥, intel 显卡。。。。。

网友:
看看能不能屏蔽掉板载内存,最好下个改了ME的BIOS,不然有时候等半天才能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搞北桥, intel 显卡。。。。。

N卡不可能 A卡到有点几率的 只有一次跳变 不可能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下次遇到就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板载内存修起来有些麻烦,下载图纸看一下吧,祝您好运

网友:
下载点位图,屏蔽板载内存再看看是不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网友:
看看能不能屏蔽掉板载内存,最好下个改了ME的BIOS,不然有时候等半天才能亮机,这个说法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卡不可能 A卡到有点几率的 只有一次跳变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了,有些时候认内存,不过内存还是显卡造成的

网友:
屏蔽内存试试    有没有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可能了,有些时候认内存,不过内存还是显卡造成的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有的机器  显卡有问题   是会档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