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4050不开机

楼主(2017-10-04):
戴尔 N4050开机开机无反应,待机电路0.009,不过在我插电的时候,发现电流上升到0.88A左右突然掉电到待机0.009.拆机测各项电压,5v、3.3v 都正常。在论坛下载一个BIOS刷上去,效果一样,于是我就试试加焊桥试试,结果很满意,加焊后通电直接上升到1.1安左右亮机,维修完毕。这个电脑工作电流挺低的,0.5A左右。

网友A:
       判断的够准确,感谢分享!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多谢分享了!

网友C:
老司机技术不错,值得支持一下,中秋节快乐

网友D:
亮机0.5A左右的电流,这个机器应该是集显的机器吧?

网友E:
楼主经验丰富,厉害了,学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亮机0.5A左右的电流,这个机器应该是集显的机器吧?

开机1A多,开机正常进入桌面后0.5A左右,独立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多谢分享了!

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的够准确,感谢分享!

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司机技术不错,值得支持一下,中秋节快乐

大家都快乐,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经验丰富,厉害了,学习收藏了?

希望看见你更多的帖子。

网友F:
我还遇到过0.2就良机得

网友G:
有些不接屏幕的就是电流小,上屏幕亮机了电流就大

网友H:
N4050是个老款的机器,开机电流也不算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N4050是个老款的机器,开机电流也不算小了

开机电流1A多,,可进入系统后工作电流还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些不接屏幕的就是电流小,上屏幕亮机了电流就大

接屏了的,我还纳闷呢,这款机器工作电流这么低。还是带独立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遇到过0.2就良机得

什么机器啊,那么省电。

网友I:
4050是AMD的吧。这一般都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4050是AMD的吧。这一般都能好。。。。

CPU不是AMD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发贴请配上实物图  亮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