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 不能用独显的问题

楼主(2017-10-04):
联想G50-70   进系统卡在WIN7小窗口 重装几遍WIN7都是安装完成重启出一个黑屏小白杠 关机再开还是卡小窗口
换内存 硬盘 还是一样
板号:ACLU1/ACLU2 NM-A271 REV:1.0 2013-12-05
装WIN10后,兰屏出错,在网上搜错误提示:THREAD STUCK IN DEVICE DRIVER 说是显卡或显卡驱动的问题
进BIOS改成集显模式 装WIN10可以进系统了,再改成独显模式用驱动精灵驱动,还是兰屏出一样的提示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请教大家,一般这种故障怎么修好呢?加焊显卡能管用吗?暂时让用户用着集显就交差了

网友:
客户不打游戏   就不要管了   加焊有可能短路   开不了机

网友A:
可能是显存挂了,显存挂了会蓝屏或者花屏的,下载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
新的显卡就是不耐焊 我试过的  加焊是会出问题的 看运气了   楼上说显存 你可以试试 ddr5的温度是很高的  也许会坏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不要加焊,现在能亮,加焊可能显卡就挂了,要么换显卡价格,要么集显用着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DELL的机子,也是独显的问题,重新加焊了下就能正常开机了。但是没用一个星期问题又出来了,加焊没效果,只能维持一时。

网友:
你先看客服,如果不用独显,那就用集显好了。如果客服要修独显,不建议一开始就动BGA搞显卡显存。

网友:
嗯嗯 感谢大家地指点 先让客户将就着用吧 不打无把握之仗了

网友:
有信显就好,修的网险高,能收么钱就好。

网友:
不要加焊,不然直接黑屏,不打游戏的话,禁止独立显卡,用集成的吧

网友:
把风险给客户说清楚,让他自己决定修不修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让用户用集显算了,不然不好交差啊,也赚不到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显存挂了,显存挂了会蓝屏或者花屏的,下载软件测试一下

大哥  你说对了 前段时间我换了显存好了

网友:
有的机器 用集成的  客户就够用了

网友:
呵呵,确实不行就问问用集成的,客户不愿意就找块二手的装上

网友:
建议换板子吧                                       加焊不久 还会出问题

网友:
呵呵  修修供电看看 波形  呵呵呵   一定要报风险哦

网友:
现在新型的芯片都薄,加焊肯定黑,先要给客户打好预防针,
直接把独显禁用,收钱先那会去用,不玩游戏是够用了集显

网友:
显卡芯片,显存都有可能,如果是显存的话好难弄,一下没弄好的话不显示了不好交代

网友:
楼主 遇到这种显存有问题的机器    也是悲催啊!

网友:
过两年,新机都变老机,就好修了。

网友:
和客户把情况一解释绝大多数会这样将就用着,客户要修也要修报好风险

网友:
户不打游戏 就不要管了 加焊有可能短路 开不了机

网友:
这种情况 显卡要查一下条件 不行再加焊 再不行还得换 挺麻烦的 用集显客户能接受就这样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