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510 掉电

楼主(2017-10-04):
T510 掉电   大电容换了  乌龟壳 3对也换了,  冷机能进系统,  CPU严重发烫, 但是风口那里没有热量,集中在 CPU 那一块 请问 是怎么回事? 散热器坏了?

网友A:
过压。过流。温控是掉电原因的方面。看电路图。找故障去

网友:
换散热器啊,散热器不导热了,已经没用了

网友:
                 没听过散热器坏的

网友(点评):
没听过不代表没有,只是你没遇到而已。

网友:
查 温度啊                对对温度还回的数值  来判断!

网友:
掉电一般是电容短路导致的
多查一下下周边电路

网友(点评):
拜托,人家都说能进系统了,电容短路还能进系统?你逗我?

网友:
散热器坏了,之前修到一个换散热器好了

网友:
你这问题还是CPU供电的问题,你再仔细查查,你那里没有查的问题

网友:
换散热器,明显的不导热了,看你的描述

网友:
换散热架,CPU应该是好的,以前我们换过好几个散热架

网友:
换散热器吧,thinkpad散热器不散热,多的是。

网友:
很多坏的,E40 坏这个铜管,是通病,你不知?

网友:
散热器两端温度不一,先换了看看

网友:
对啊 铜管坏的很多的

网友:
明显是散热器问题,可能有漏汽

网友B:
能进系统,U很烫,出风口不热  很明显你热管漏气了不导热了啊 ....U过热保护了  要是别的问题根本不管冷机热机都亮不了

网友:
风扇清灰没有 这个情况一般是铜管挂了

网友:
铜管坏了,热量没有导出来。。。

网友:
散热器问题 遇到很多了 定个散热模组吧

网友:
还没听过,,,散热铜管不导热了,造成CPU过热掉电,一看你就没修过很多电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过压。过流。温控是掉电原因的方面。看电路图。找故障去

你人才啊,人家都说了,铜管不导热了,居然还说查电路,你是想让别人走弯路吗

网友:
百分之百铜管坏导致的掉电,换散热器就好了,居然还有人说查电路,服

网友:
我就不太明白了,论坛里很多是高级技术员,为什么基本的判断能力都把握不了,我不明白,求解答

网友:
可以把散热器拆下,有风枪对CPU那块加热,看看整个散热器是否变热,热的话,正常,如果出风口处不热,那可以是散热器坏了

网友:
基本上锁定扇热器啊.....................

网友:
换个  散热器  试试  不行就是  CPU坏了

网友:
过温保护首当其冲啊,散热器都没温度。

网友:
散热器换了      换铜管   哥只能告诉你是通病了

网友:
散热铜管换了吧,正常铜管那都会发烫

网友:
是不是你的那个铜管不导热了,你摸铜管是不是烫的,如果是冷的就坏了

网友:
散热器两端温度不一,不导热了,要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人才啊,人家都说了,铜管不导热了,居然还说查电路,你是想让别人走弯路吗

我说了温控原因。这个是通病故障!!小白一枚,请多指教

网友:
肯定先换散热器了,不然直接就修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了温控原因。这个是通病故障!!小白一枚,请多指教

指教不敢当,但是我相信所有人都会先排除散热器问题,而不是温控,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也要看情况,难道你觉得CPU附近铜管发烫,然后风扇附近没有温度,是温控电路问题?实事求是好吧,小白就要多听取别人的思路

网友:
你用风枪吹一下铜管  看看导不导热就知道  坏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进系统,U很烫,出风口不热  很明显你热管漏气了不导热了啊 ....U过热保护了  要是别的问题根本不管冷机 ...

修了不少的 机器 没有 遇到过  特来 请教一下 大神们!

网友:
感谢各位 大神的回复!  非常谢谢各位的分析 散热器购买中了!

网友:
散热器中间有空位没压好吧,多涂点散热膏试下!

网友:
吹出来是冷风的话那就是散热铜管坏了。

网友:
是不是导热管坏了哦。。。。。。。。。

网友:
我都怀疑楼上那些是不是修电脑的 这么明显的铜管问题 居然。。。。。

网友:
风扇口没热而散热器热多半散热器坏了,就像E40一样,换了再说。

网友:
按你的描述,散热铜管肯定坏了,而且冷机能进系统,也是散热不良的表现,赶紧换散热器吧

网友:
你看看风扇转没有,不要搞了半天风扇都没转

网友:
很明显是铜管坏了,,,,,,,,,,

网友:
用原装电源。

网友:
看了楼主的描述,感觉也是先换了散热管试试,不导热了。

网友:
散热封口明显不导热,肯定换散热片啊

网友:
这个明显是 铜管坏了呀 一边这么热 一边没温度

网友:
你这很明显是散热器不导热啊 换个散热器试试啊

网友:
我判断散热片有没有坏,就是拿风枪吹这一端,然后看看另外一端热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