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换屏后指纹录入不完

楼主(2017-10-04):
老是在最后几步一直录入不上,手一松开就退回一步,直到提示录入失败,换了排线也不行,这个怎么搞

网友:
看现象是指纹供电不足导致的,有没有量过电压呢?

网友A:
修机要先简后繁,擦干净返回键和手,试一次,不行换个人再试试。再不行这把机子搞到DFU模式测一下3V1.8V供电有没有达标,有的话给个1.8开启信号,再测16.5正常否,不正常直接更换指纹升压IC,还要测I2c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要先简后繁,擦干净返回键和手,试一次,不行换个人再试试。再不行这把机子搞到DFU模式测一下3V1.8V供 ...

请问正常开机不能测到3V和1.8V吗?我小白

网友:
我也想知道楼主检查出问题没?持续关注。

网友:
没有,是他的指纹本来就这样,换了屏问他修不修,他不修,

网友:
把边上的电感全短接了

网友:
怎么样,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先换个人试试看  不行的话就只能量电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