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7-10-05):
前两天拆了一个笔记本清灰 然后装上去没显示了 电流1.3A 如何判断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A:
一般清灰后出现的故障 出现显卡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显卡判断可以根据电流变化 经验等判断 你的这个建议拆开看看有没有什么人为拆装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清灰后出现的故障 出现显卡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显卡判断可以根据电流变化 经验等判断 你的这个建议拆开 ...

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吗?????

网友:
清灰后出现的故障 ,里面的线有可能没插好,出现显卡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显卡判断可以根据电流变化 经验等判断 你的这个建议拆开看看有没有什么人为拆装故障: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清灰后出现的故障 出现显卡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显卡判断可以根据电流变化 经验等判断 你的这个建议拆开 ...

电流跑到1.3A 就是没显示啊 线也没错 没接线都不显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清灰后出现的故障 出现显卡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显卡判断可以根据电流变化 经验等判断 你的这个建议拆开 ...

w我还真遇到过清灰不显示的,加焊显卡就ok了

网友:
先加焊以下,可能是长时间主板变形了

网友:
你先看看电流有没有跳变,有的话应该是显卡

网友:
可能你清灰的时候动了排线了
,检查一下排线位置有没有插紧

网友D:
拆机之前能点亮的话,基本就是线头啥的没插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机之前能点亮的话,基本就是线头啥的没插好吧。

裸版都不能开机

网友:
按键盘大小写切换键,指示灯有反应就是肯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D:
那就比较郁闷了。外接个显示器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比较郁闷了。外接个显示器看看有没有反应。

没有 现在只到0.93了 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
拆拆就坏了吗.............................

网友:
拔掉内存 看跑多少电流  如果过了内存 就是显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w我还真遇到过清灰不显示的,加焊显卡就ok了

这种是属于比较点背的……一般清灰出现问题的更多的是BIOS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吗?????

那个是基本的条件 也是必备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基本的条件 也是必备的条件

板子同时有VGA接口和显卡说明即支持集显又支持独显?只有显卡,说明只支持独显吗??

网友E:
现在有些同行清灰都不拆内置电池,比如华硕机子,然后就挂了,特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属于比较点背的……一般清灰出现问题的更多的是BIOS问题

因为他那个显卡是通病 风扇那里又被灰尘堵死了 所以就怀疑显卡

网友:
内存看看吧 再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些同行清灰都不拆内置电池,比如华硕机子,然后就挂了,特无语

我基本有没有拆过  下回知道了  有影响吗

网友:
清灰显卡坏的少,如果索尼的就不好说了,上次一个索尼,清灰就不亮, 最后把开关调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