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G150T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7-10-05):
今天修到一个海尔板子,插上电时电流0.009A,我的板子按开关后跑到0.125a左右,有时能继续跑过显示,有时挡在0.125a不动,导致时开机时不开机,有没有人修过这板子???

网友A:
刚开始电流从0.022a过2秒跳变到0.009A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出cpu供电啊!!!!楼主

网友B:
时开时不开机的,这种问题最难修了,可以大面积加焊看看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测条件啊

网友:
这修得太6楼主不能什么都可以直连的吧,

网友:
测一下全板的供电,看看哪个供电没出,不稳定的机器不太好搞

网友C:
有地方短路了,把电压拉低了,打开图纸量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要拆机去量一些参数,各个电PG、等等。最后是在开不了的时候去量

网友D:
电流到0.1的时候  测CPU供电是不是没有    然后测CPU供电的控制芯片的供电和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电流从0.022a过2秒跳变到0.009A是不是正常的??

这个先不考虑 看下你的板子不上电的时候是什么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电流从0.022a过2秒跳变到0.009A是不是正常的??

嗯呢,好多板子就是稍微大电流,几秒后变成0,00几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开时不开机的,这种问题最难修了,可以大面积加焊看看

是的啊,最发愁这个了,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地方短路了,把电压拉低了,打开图纸量一下

板子的待机电流在0.01几或0.02A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流到0.1的时候  测CPU供电是不是没有    然后测CPU供电的控制芯片的供电和开启信号

嗯呢。明白了,最可气的就是这板子你想让它不正常时,测量故障,每次上电都能显示,气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呢。明白了,最可气的就是这板子你想让它不正常时,测量故障,每次上电都能显示,气死我了

这样 时好时坏的   最烦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