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已修复)LZ57已经亮机,然后大短路,一根三送内存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7-10-05):
李チップ級の補修、lz57補修、地べたに一本のメモリによる説き明かす
今天修一块LZ57的板子,废话不多说,直接怼图

纬创的板子,板号10290-2 LZ57MB

先打公共点对地值吧

kao。。。直接就大短了
断开公共点的电阻,查一查是前级还是后极短
嗯,前级五百多,还挺正常

后极呢?

好吧,断开公共电电阻,后极大短路
我们来查查哪里短
线性3V 5V 嗯,,,568正常,各大电感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

修板过程中发现保护隔离管貌似装反了,,,,

我已经把它焊正了
接着看
  、好家伙,上面明显有跟飞线,直接把电容给短路了,造成公共点大短,清除掉

51123待机芯片周边缺件,自举用的电容与2R2的电阻都缺,慢慢补件吧

补好了,,上电

这个电流不错
CPU 装内存,上电,我本就以外这次的维修就结束了,可是没想到我居然被坑了
电流明显上升到0.68A就卡住了,明显的没过内存,我正准备断电时,稳压电源啪啪的一响,电流瞬间5A,电压被拉低到3.8V
我靠,我辛辛苦苦修了这么就的板就这样由短路了?
我的心里现在有40%的绝望,40%的愤怒,20%的失去梦想
不要灰心,再干
先打值,公共点由变成了2

好吧,又断开公共点电阻,前段只有58,后端的二级体值只有2
没办法,装了有问题的内存导致的大短,既然是内存导致的,那就量一量内存的供电,
我擦,内存供电居然没有问题?接着查

系统管家的供电下管被击穿了,对地值1,(我表笔对接就是1),上管有60,所以可以肯定是下管击穿
现在公共点后端的值恢复了正常,但是前段依然不正常,检查保护隔离电路与公共点

保护隔离管PU4002,二级体值双向只有58,这个怎么说也得有五百多,反接表笔的话会有一边无穷大才对,这显然不正常

吹下来量焊盘,我擦,依然58,单量管子就正常了,看来不是它导致的,接着查
,量上边的电容时发现了敌情

对地值只有1,这电容用来滤波,肯定不正常,吹下来测量焊盘依然短路,看来也不是这的问题
现在看来只有看看保护隔离芯片了

没有看到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测一下关键脚位试试

这一戳就出了问题,关键脚位几乎对地全短,于是换上新的保护隔离芯片
测量电容已经不短路,公共点二级体值585
上电后电流恢复到0.02A

再次上内存,上CPU,触发后,电流上1.35A,经过一次跳变后亮机

维修结束,真没想到坏内存居然会导致大短,以后吓的我都不敢再用sansong的内存了,
本人第一次写帖,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包含。补充:(sansong是个梗,楼主不是不知道三星....)

H55
搞几句日语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这个贴纸够长,够详细,很清晰

网友:
修的一波三折,加油了,楼主。。。。。。

网友:
修的一波三折,钱不好证还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

网友:
楼主分析的 好 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修机思路清晰,原理分析透彻,

网友:
内存会导致大短路  这个确实说不通

网友:
内存导致大短的不多见……

网友:
楼主修机思路清晰,原理分析透彻,很好。

网友:
狗吃屎一般的机遇

网友:
修东西,试东西,会有这样的情况,坏CPU烧主板,坏电源烧主板等

网友A:
开头的日语是怎么回事?看日片看多了?

网友:
第一次知道内存还会大短路,学习了

网友:
非常好思路清晰!!!

网友:
非常好思路清晰!!!加分加分

网友:
技术好就是牛逼,修的快,赚钱快

网友:
楼主最前面没用示波器吗   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网友:
我最想知道的是 你第一句话说的啥

网友B:
sansong什么鬼  不是三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nsong什么鬼  不是三星吧

三送就是值三星,在暴走大事件中张全蛋的高级黑(note7),即三胖送的东西,用着用着就会爆炸或者出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头的日语是怎么回事?看日片看多了?

新人の初体験、初めて修機、多修機、復旧大混乱,未放送内容,
标题党嘛,我原来还想用上面的这一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人の初体験、初めて修機、多修機、復旧大混乱,未放送内容,
标题党嘛,我原来还想用上面的这一出

あなたはとても強力です、あなたのお母さんは知っていますか?

网友:
我们看不到啊,级别不够,有法子看看吗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 感谢楼主 楼主思路明确 学习了

网友:
LZ修机思路清晰,原理分析透彻,加分支持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小铁片,太难焊了!!

网友:
可以  学习了  这烧跟内存  能哭死

网友:
好好好  ···充放电芯片坏哦呀 ·····

网友:
内存导致大短的实修的一波三折,钱不好证还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在不多见啊

网友:
内存会导致大短路  第一次见

网友:
虽然我是小小白 但有一天会成为大神地 变成大神经

网友:
原来是内存的事。我也碰到个三代8G的组条烧……现在内存还在。机器已经报废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内存会导致这么大的短路。

网友D:
借宝地问下。内存一般短路怎么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借宝地问下。内存一般短路怎么修。

测内存供电上下管二级体值、测内存供电芯片的的二级体值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学习了,没遇到过内存导致大短路的,。

网友:
就说你这个日语我都的加分,顽张れ,あなたを支持する!

网友:
这贴子能加精华也是没谁了 标题看不懂

网友:
我也遇到过内存导致大短的,最后放弃了

网友:
这机器还是挺麻烦的,二修机器,楼主蛮有耐心的

网友:
内存表示很无辜,哈哈,真有你的,害死人

网友:
内存怎么引起这个,

网友:
下次要注意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内存供电上下管二级体值、测内存供电芯片的的二级体值是否正常

我的意思是。内存不插主板上单测内存上的电容阻值为1。这个怎么修的!
测得上面所有的电容都为1.有的大点。主板上一般好查点。内存板上的电容都进颗粒这个…………有什么办法修。最起码也8G的……。扔在盒子里有点可惜!

网友:
这么多问题,不收过3 5百对不这贴子,先加分

网友:
第一句的日语 有什么含义么  整句英语也好啊 至少还能看懂  这。。。。。。。。。。。。。。。。。

网友:
电容上的飞线是上家做的故障 ?

网友:
你不咋整篇都写日文呢

网友:
学习了  内存大短路, 我一台机器没修好。。。。

网友:
技术好就是牛逼,修的快,赚钱快……………………

网友:
楼主技术哪里学的,那么牛逼。。。。。。

网友:
这机器 修到过 也像你这样

网友E:
小日本鬼子吗? 开始还发日文
这个东西本来只是我想搞一个清新脱俗的标题,还有些不可描述的,都用日♂语,诬无奈当时翻译出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在word中编辑的时候忘记去掉了,不错,你倒是很爱国
详情

网友:
内存导致大短的确实不多见, 学习了

网友:
修的真心!!!做维修有时真是心累呀,

网友:
为什么好久没有来论坛,现在设置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日本鬼子吗? 开始还发日文
这个东西本来只是我想搞一个清新脱俗的标题,还有些不可描述的,都用日♂语,诬无奈当时翻译出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在word中编辑的时候忘记去掉了,不错,你倒是很爱国

网友:
这才叫有图有真相啊 血案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