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不要盲目扩容,详解储存卡速度差别有多大

楼主(2017-10-05):
不要盲目扩容,详解储存卡速度差别有多大

前言:

  因为喜欢摄影,因此也买过不少的器材,运用过各种SD卡,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不一样速度的储存卡的表现,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台数码相机当初7800买的,跟了我5个年头,可谓是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因为感光度太低了,弱光下800 ISO照片噪点就不忍直视了,跟不上现在的需要了。

  所以后来升了5DSR,5000万像素估计未来5年都不用升级了。

  但是随着器材的升级问题也随之而来,像素是高了画质也提升了,就是照片的尺寸也大了,最低画质下.CR2的原格式一张就是36MB画质全开每张在50MB以上,写入和浏览照片时速度跟不上,原来的SD卡容量也越来越紧张。

简单的开箱:

  于是又入新卡,128G的Toshiba的M302。包装上运用了防伪认证,避免了买到假货的风险。

  可以看到最大的读取速度90MB/S,拍照在相机上浏览时就不会1秒黑屏的尴尬了。

  采用一次性塑封,也避免收到二手产品所以可以在某二手东上放心购买了。

  这些是我用过的卡,第一张是买D90时送的用现在的估计要进入古董的行列,后来因为经常容量紧张所以又买了8G的C6的卡,因为D90才1200万像素对卡的速度要求也不高所以一直用了好多年,升了5DSR之后对容量和速度的要求更高了,实在更不了8G容量的限制所以又换了U1速度32G的,现在容量问题是搞定了,就是预览时比较慢,拍单张时可以接受连拍3张时那写入时的黑屏时间让我无法接受,于是又选择了现在速度最高的U3级的Toshiba 128G的M302希望能更快一些。

  其实对于容量大家都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这里我主要说说在选卡时往往被大家所忽视的一点卡的速度,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C4 C6 U1 U3,这些都是速度标准详见上图。容量决定了可以拍照片的张数多少,而速度决定了连拍的效率,像摄像机摄像时掉帧主要还是卡的速度没达到要求。

  新卡一手第一时间进行足量测验看卡是不是真实容量有没有扩容,用mydisk可以轻松完成扩容测验,从结果上看128G的ToshibaM302,由于换算方式的不一样实际可用118G属于足量卡。

  换成360U盘鉴定器进一步鉴定,确认ToshibaM302是一张足量卡。

  将卡放在5DSR上和自己之前用过的几张卡对比,可拍的数量高达1999。现在4G和8G的卡我基本上不在5DSR上用了,完全不够用。因为平时出片率也不是特别高,32G的卡我一般可以用2天左右,如果出门我是必带笔记本的,防止卡容易不够。不过现在128G基本上不需要考虑容量问题了,即便是出门旅游1999的张数也足够用了,不需要再背笔记本这个负担。最后我在运用中发现这个数值只是相机显示的最大值,实际我拍了200张还是显示1999,按正常的容量计算大概可以拍2400张左右。

多卡速度对比:

  运用HD TUNE进行不断地读取得到最低、最高及平均三个数值。

  为了更好的区分制作成统计图查看,C4和C6的卡性能比较接近,U1的这张卡接近正三角形,可见最低值和最高值及平均值之间性能输出最为平稳,而最大的那个三角形是Toshiba的128G M302在性能上最为出色,不过最低于最高之间的值相差较大,从前面的曲线中看到掉速3次,好在掉的快升的也快,至于会不会对拍照产生影响放在文章后面探讨。

  在读取速度上,C4和C6的卡差距不大都在20MB/S左右,U1的卡达到44.8MB/S,U3达到86.2MB/S,如果是单反及摄像机建议用U1或U3的卡或以更流畅地在单反或者录像机上预览画面。

  然后运用专业的TXBENCH软件进行连续写入测验。

  在写入速度上C4和C6的卡差距不大,U1的速度在14.7可以胜认单反单张拍照及录像机1080P和2K摄像,而U3的Toshiba128G M302可以很好地胜认4K视频的拍摄,但是从TXBENCH上的曲线上看依旧存在规律性的掉速现象,好在掉速最低也在20MB/S依旧比U1高出不少,而且速度回升也比较快。

  最后来分析不一样大小的文件对速度的影响。

  从曲线上看所有的卡对小文件的读取能力都不及大文件,64KB大小是一个分水岭。整体性能最好的依旧是U3的Toshiba128G M302,速度从32KB大小的文件开始慢慢爬升,64KB之后一直保持在80MB/S左右,U1的卡次之徘徊在47MB/S上下,C4和C6的卡就比较尴尬了一直在22MB/S左右徘徊。

  在文件的写入上128KB是一个分水岭,从128KB之后比较平稳。这里比较尴尬的就是闪迪的32G U1的卡了,写入速度尽然被C6的8G创见反超,不过创见的C6卡读取被闪迪U1卡压得死死的。性能最出色的还是Toshiba的U3卡128G M302,毕竟是U3级别的卡,写入30MB/S高高在上,不过在32K文件之前写入依然垫底,这一点和读取时4K和8K的文件性能垫底一样,可见此卡更适合用于相机、摄像机等单个文件较大的数码产品,在手机或者当U盘用时小文件性能会有所折扣。

实际运用体验:

  这组是我5DSR的实拍图,共186张照片其中93张.CR2原片,合计容量3.63G。

  将文件从卡上复制到桌面,时间以系统时间为准。因为系统时间默认没有秒因此准确到分钟,准确度不是很高只能看个大概。在照片的读取速度上C4的卡为3分钟,C6的卡为2分钟,U1和U3的卡都为1分钟。在稳定性上创见这张U1最稳定波动很小,在速度上Toshiba这张M302的U3卡高达84MB/S,不过有小幅度波动,好在波动幅度不大,并没有HD TUNE测验时掉速严重,这可能于对大文件的优化也有一定的关系,这张卡从32K文件之后速度达到最高峰,而相机和摄像机的文件没有一个低于这个大小的。

  然后是写入C4 C6 U1这三张卡都用了5分钟,测验时是在早上测验C4卡时我晒了个衣服回来刚刚好,测验C6卡时我洗了个碗,测U1这张卡时我扔了垃圾,测验U3这张卡时因为只有两分钟我是等的,跑完这四张卡出门上班时间刚好。U1张卡在写入的稳定性上最佳前4%后基本处于一直线,不过写入速度和C4 C6的卡接近。而Toshiba的这张U3卡 128G的M302只能说堪堪达到国际的U3标准,最低写入值30MB/S,不过U3的卡确定比U1及C4 C6的卡速度快上不少。

  这是这张U3卡在相机上的实际表现,现在照片特别是小孩子的照片很难用单张抓拍到,最好的方式就是像上面一样用连拍,而连拍最大的问题就是会产生很多的废片占空间,而Toshiba的这张128G的M302卡在容量上完全可以满足需要,2400张的照片再多的连拍废片都没问题,而且在1200万像素的相机上这个数字还可以翻倍。在连拍速度上30MB/S的写入速度比较适合连拍3张一组为单位操作,因为连拍3张需要等大概2-3秒左右的写入时间,以前用U1的卡同样的3张照片要等10秒实在无法接受。

  运用连拍之后可以抓捕到孩子每一个瞬间从而挑选出最满意的照片。

  小结:不一样的储存卡除了容量指标之外,更有C4 C6 C10 U1 U3这些速度指标,大家在选择时请不要忽视这些小参。像相机、摄像机这种对速度的要求更高,我们在选择时尽量选择高速卡可以保证更快的反应速度。Toshiba的这张128G的M302卡达到U3的国际标准,可支持4K摄像,虽然对于低于32K的文件时读取和写入速度较低,不过在128KB之后的文件性能都可以得到正常发挥,而相机和摄像机没有低于1000KB的文件,因此不存在掉速的问题,读87MB/S写30MB/S更适合于摄影摄像。

月饼 -20 抄袭帖!

网友:
好文章。说说我对卡的见解,以前一直迷信东芝的卡,认为发明者肯定会好很多各方面。可不然。后来发现闪迪的卡的的确确比东芝卡快很多、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