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主板可以通用g480吗

楼主(2017-10-05):
有一台联想G485 amd的机器速度太慢,cpu太渣,卡的一皮, 主板可以换g480英特尔的吗,我看外壳都是一样的,有知道的吗 留言一下谢谢!

网友:
G480都好几种主板。有仁宝代工,有纬创的

网友A:
你把图纸打开看看各个接口的定义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外壳都一样,屏线接口也一样的话,可以做替换的

网友:
换板工作量比较大,不如直接买一台二手总成,这样还划算些

网友:
这个问题你问问  淘宝上的店家就好。 他们干这个。 一准知道、。

网友:
只要能放进去就可以  就看能不能装进壳子里了

网友:
G480的壳子有3种的 看着有时候一样不见得完美安装的 最好是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图纸打开看看各个接口的定义是不是一样的?

这个不单单是接口的定义了 还有好多相关因素的

网友:
里面的 排线 接口 一样不哦? 你找主板 对比一下            。AMD的 东西 速度能好快。。。 就那样子了

网友:
               光驱位子,键盘触摸排线这些,能对上就可以装,多多少少可能要改一下地方

网友:
有没有大侠知道的。我也有个。我也想换。

网友:
好象是可以换上去的,上次有两台G485也是好慢的真想换英特尔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