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大短路

楼主(2017-10-05):
接到同行的一个联想Y430P笔记本,说不开机,拿到手外观大致看了一下,插上可调电源,电源立马断电保护,看来主板主电路有短路,这个机器应该是通病了,修过好几台这样大短路的机器,拆机一看,果然如此,三下五除二就搞定,这个机器算秒杀了。20分钟拆装完毕。

网友A:
假期还在工作岗位坚守的战友运气都不会差

网友:
这个算是同病了吧 我以前也遇到过很多 送钱的机器..........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了,楼主捡到钱楼

网友B:
哪里 没看到啊??????????????

网友C:
20分钟就搞定了,修的哪里呢?藐视装13的

网友:
这个机器大短   保护隔离管也穿了

网友:
有个小电容烧坏了,肉眼都能看到了这种电容短路的基本上就是送钱的机器了

网友:
楼主修的是图2板号边的六个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 没看到啊??????????????

倒数第二张有维修痕迹,拆掉了一个贴片电容。

网友:
修到电容短路就是爽,修好又稳定,而那种所有电压都正常无电流跳变,刷了BIOS不行就维修了

网友:
撸过学习   楼主国庆也没放假啊 哈哈

网友:
电容击穿导致的大电流  妥妥的送钱的活 这种活最爽了

网友:
一般公共点短路的相对都好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分钟就搞定了,修的哪里呢?藐视装13的

    这个电容,为楼主打抱不平,他并没有装B,做为维修人员我想应该都可以看出来得。。。

网友:
像这种大短路的板子都比较好修,一般也就是场管击穿电容炸裂

网友:
啊 看到 好样的

网友:
这个机器 的那个电容 总出问题  到时没有留意 谢谢楼主分享  以后修这个机器就简单了  不用拿手到处摸了

网友:
这个是捡钱的节奏。哈哈。。。。。。。

网友:
维修工都是这样了 假期都是为人民服务

网友:
以前也有遇见过几个这本的短路 、

网友:
这就是送钱的活儿 PS:看来我以后也要多发点这样的帖子

网友:
通病就是好 只是碰不到
大吉大利 今晚吃鸡

网友:
倒数第二张拆掉了一个电容 其实第二张也能看出来的 仔细看一下 这三个最右边这个 明显跟其他两个不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 我最喜欢修了 烧机大法一上一般快速找到

网友:
为什么 现在那么电容坏的机器呢 是电容问题还是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期还在工作岗位坚守的战友运气都不会差
谢谢大师,我将继续努力。

网友:
谢谢大师们的鼓励,我这个新手将继续努力!谢谢大家!

网友:
最喜欢大短路的机器 常规情况下 仔细点目测都可以看的出来 看不出来百分之90也能烧出来 捡钱·····

网友:
我最喜欢修的就是大短路 捡钱的节奏 爽

网友:
短路还是很好修的 谢谢分享了

网友:
我修过很多这样的机器 算是通病

网友:
主供电短路的感觉是最好修了都是秒杀的。

网友:
送钱的来罗,恭喜楼主。学习你的分享

网友:
大短路就是送钱的节奏·· 电容坏的话。。

网友:
大短路都很好修

网友:
这个算是同病了吧 我以前也遇到过很多 送钱的机器.........

网友:
这种  短路,路过的小白都会修

网友:
希望楼主  把BIOS传上来  哈   谢谢 了  以后有用

网友:
第三个电容明显是变色的了,这是送钱的机器啊呀

网友:
记得把人家灰清一下哦

网友:
好修的,那楼主三下5除二就把钱钱赚了

网友:
今年国庆假期生意一般般,唉,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大断机器大部分都是捡钱。。。。很少遇到烧芯片那种

网友:
这种电容坏的是送钱的啊。。。。。。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楼主好速度,!!!!!!!!!!!!!!!!!!!!!!!!!!!

网友:
有的机确定短路了,可是用万用表量不出来怎么回事?维修小白一枚求解!

网友:
前面是没有看出 那个电容,是估计那个电容有点变色,后来一标出来就清楚了,

网友:
一眼就能看出电容挂了。。。。20分钟。还是有效率呀!

网友:
看到大短就等于看到了红版人民币拉

网友:
大短的 很容易查出来  有时候把电容拆光和场管拆光了  都还是大短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多多

网友:
楼主技术流弊 只是发图为什么不把修的地方标出来。

网友:
基本是  秒杀的

网友:
这个机器貌似出现打短的情况好多的哦

网友:
老司机就是不一样,直接秒杀了

网友:
19V大短 确实通病,还有个8脚管要换喽

网友:
大短路分两种,一种两下就搞定聊,一种只能换板,全烧完聊,换板好些

网友:
大短路 电容坏的 就是送钱的机器啊

网友:
老司机技术不错,值得支持一下,中秋节快乐

网友:
电容短路 用烧机方法很容易就试出来了

网友:
大短没有烧隔离管?

网友:
最喜欢这种了 就是捡钱啊 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那个你去掉的电容易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大短路的基本都比较好修 还是短路的好修

网友:
CONGRATULATIONS,,,,, KEEEP IT UP AND PACK THIS BACK

网友:
焊工很好·大短的机器一班来说是比较好修的··如果客户在场的话我都不敢修这么快··怕收不到好价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