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15-5559图纸

楼主(2017-10-05):
I7独显,板号AAL15   LA-D071P   Rev:1.0
现在故障是进系统暗屏,应该是屏开启或亮度调节信号的问题,有的兄弟麻烦上传一份。

网友A:
论坛右上角搜索功能,有没有搜索过,这型号论坛上应该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右上角搜索功能,有没有搜索过,这型号论坛上应该有的

找到修好了,直接断开开启和亮度调节,强拉3.3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到修好了,直接断开开启和亮度调节,强拉3.3V

哦,直接断开,那还能调节亮度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直接断开,那还能调节亮度吗?

不能调节亮度无所谓啦  很少有人调的

网友:
大神  没找到图纸  强拉的电压吧

网友:
找不到图纸的话也可以在屏上测下相关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调节亮度无所谓啦  很少有人调的

这个有时候还是要说下的  遇到过有客户就要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