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52DPS AOC电源板电压跳变,我把所有东西都换了。还是变。

楼主(2017-10-05):
芯片LD7575DPS,跳变的时候启动电阻后端电压10V到20V左右跳变,持续供电10V到15V左右跳变,输出5V 4.7v到5.4V跳变,示波器看是缓慢跳,。13V输出不怎么跳。

因为这个换了很多东西都不好,所以我淘宝买了个同样得到主板,然后把好的主板的,主芯片,变压器,主芯片附近电容电阻,持续供电二极管,431 光偶,持续供电电容,5V和12V输出电容全部换,断开后级了,。5V 12V整流二极管换了。还是跳变,

然后我改模块下去,还是跳变,

基本都换过了,还是跳变,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指条路,板子便宜的,但修不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好郁闷好郁闷。

出来吧之路明灯,求指引。

网友:
楼主  你和我以前很像 咱们是做维修没错 但是不要一直追着一定要修好 是修好的想法去看待一件事情  有时间你可以慢慢研究 没有时间就过 维修也是很深的 你非要追究起来很深很深 不能钻牛角尖去了

网友:
这款液晶论坛上资料比较少,图纸可能要到淘宝找

网友:
是不是你的芯片不一样的型号啊。 你标题上写的7552.  帖子里写的7575.   折2个不能直接带换。 接开关变压器的一个电容。 取样电阻。 50v  电容。  400v电容。7n60不良。 也都会 造成你说的这个想象

网友:
我们心中的那份热情让我们不放弃,有时候也是要取舍

网友:
到底是7552
还是7575?

如果两个板完全一样,你一个一个地代换,总会修出来的。
鼓励你继续!

网友:
模块改上还跳 ,说明是次级故障,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到底是标题上的型号,还是你口述当中的型号?

网友:
你这个到底是哪个型号?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啊,喜欢折腾啊,维修就是以最短的时候创造最大的价值嘛。电源板一小块东西里面没多少元件,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上面。直接改电源就好,再不行改全套,成本也低

网友:
芯片的供电脚滤波电容不良也会引起跳变.

网友:
电源板难修的就是电压跳动,LZ有一样的板可以对照一下维修,你改模块还是跳动一般都是次级问题

网友:
测电压是去了驱动板还是连着驱动板。有可能是驱动板后级引起的。

网友:
短接光耦3脚跟4脚如何电压输出5V慢慢到0V那就是稳压电路之间有元件坏了,

网友:
芯片要换对,第二没有全换吧,件一个一个的换,相信你会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以前修电视的时候,板子很贵,也不好找,才会出现您说的,必须修好的状况。

网友:
换了这么多还在跳变 你看一下取样电路   AOC的好像是那个大的三极管旁的稳压二级管不稳定

网友:
前来学习,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你一个一个地代换,总会修出来的。
鼓励你继续!

网友(2017-12-18):
如果两个板完全一样,你一个一个地代换,总会修出来的。

网友(2018-08-22):
后级反映有问题吧。还有就是电源集成供电的滤波电容有没有换掉试一下。50V22UF的还是47UF的。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