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X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7-10-05):
客户拿来说是进了水,几个月没动了,我拆开发现除了几处地方生锈,和主板零件都没关系,也看不出哪里腐蚀,只好先加焊桥试下,也不行,而且能开的时候大部分都能开起来,很难检测 最后发现CPU供电都有的情况下,内存无供电,内存IC是UP1565,
根据论坛图检测第7脚3.3,第8脚2.5V有点不正常一样,而且11和12才1.8V,不知道对不对
11和12看点位应该是5V过来才对,最后直接飞线算了,估计是线路腐蚀断了,找不到哪里断了

网友A:
内存不供电修起来有点麻烦,持续关注,

网友B:
还是楼主厉害    我看到这种机器     头皮发麻的说。。。。。

网友:
学习了 。   下次 遇到我也修得好了

网友:
这种断线真的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供电修起来有点麻烦,持续关注,

内存不供电  修起来有什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供电修起来有点麻烦,持续关注,

断线 飞线已经修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楼主厉害    我看到这种机器     头皮发麻的说。。。。。

ASUS的好多机器都有相关的点位的修起来还是有图可查的

网友:
内存条没供电 ,居然导致不开机?  你这个主板稀奇啊。。 没内存供电最多我就感觉能开机 屏幕不亮 而已

网友:
楼主检查真仔细,我就怕这种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