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华硕M5A78L-M LX3亮机装系统卡硬盘修复一例

楼主(2017-10-05):
中秋过后,一同学拿主机出来修,说通电就跳闸(电源有短路),就没试直接换电源开机进系统,感觉有点卡,就卸点软件,当卸到金山大哥时,大哥马上不爽了,卡了好久,我等不了,出去干活半个小时回来后还卡在那,就重启主机,进系统刚想点开始菜单,又卡住了,寒,破硬盘, 马上MHDD,果然找到好几个点点,擦完后已过两小时,进PE装系统,这时GHOST跑到2%硬盘又卡住了,以为数据线不行,换了一根还卡,换上另一台主机先刷系统镜像进入再接华硕板,卡滚动条,无语了,换硬盘也不行,读取大量数据就卡硬盘,白忙活一早上快12点,饿呀,摸下南桥小热,感觉桥有问题,打算换桥,把板拆下来量量电压,直接往桥测到一个供电,那什么,南桥的供电不对啦,电筒一照,又是这破358,嘿嘿,修之前留下一张证据先

换完358,电压1.2V非常标准,如果不算之前的忙活,这算秒杀么

顺便来几张其它电压
内存

桥电压应该是南桥北桥都用到吧

CPU核心电压

还有个待机电压1.2V,其它没空拍了,发完贴吃饭去

最后面是当然装系统啦,GHOST一次通过

最后总结,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先测测电压吧,差点就用三板斧误杀了,BGA焊台只是最后一道灵符,用过了不灵就没用了,少开点

网友A:
358坏的少,估计是分压电阻有问题,加热后正常了,冷了以后有可能还是老毛病复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58坏的少,估计是分压电阻有问题,加热后正常了,冷了以后有可能还是老毛病复发

暂时不清楚,换了好了正常试机,明天再交差,反正知道问题出在哪,总会解决的

网友C:
楼主厉害,一看就是358,更换问题马上解决,老司机

网友:
358坏的情况不多,倒是分压电阻引起的损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暂时不清楚,换了好了正常试机,明天再交差,反正知道问题出在哪,总会解决的

华硕的板子 出现358坏的 我真心没有遇到过 但是就像楼上说的 是分压电阻出问题了 不是358坏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一看就是358,更换问题马上解决,老司机

这不算利害,稍微有点基础的人都能弄出来,主要是它表现出来的现像,能开机而不死机,当读取大一点的数据就卡死硬盘,鼠标这时是能动的,南桥还在工作,跟死机是有区别的,所以就有MHDD这一过程,最后才判定主板问题才去修板,浪费不少时间,最郁闷的是不好收钱,只能收换电源的钱,一机多病,为了卖一个电源,要干这多活,简直 就是那什么……被老跌教育得太善良,对别人不够狠,只能对自己狠,下被子不要修电脑:'

网友:
358坏不坏不重要,重要是已找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修到的印像中很少是电阻坏,,除非换了电压还一样,要不很少去动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算利害,稍微有点基础的人都能弄出来,主要是它表现出来的现像,能开机而不死机,当读取大一点的数据 ...

呵呵,维修还是很赚钱到,只要你心够狠就能赚钱,技术行业永远都不会被淘汰

网友:
这电阻坏得少见,换成我肯定就板子报废了。。。

网友:
358坏的少的,你还是冷了量量电阻吧,分压特别容易出问题

网友:
估计放一会  就又变回原故障了

网友:
桥供电不正常,导致读取硬盘大数据时卡机,类似硬盘故障,小白今天又见识了

网友:
这种情况358坏的少,大都是分压电阻坏

网友:
估计是前面分压电阻有问题吧,358坏的不是很多

网友D:
内存电压1.76V,偏高那么多都没什么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内存电压1.76V,偏高那么多都没什么事?

这电压有问题这久才有人看出来呀,其实也可以用的,相当超频吧,后来我把它改为1.5V了过程:
不上内存可以量到是正常的1.36,上了内存后就变成1.78V, 这是为啥呢,此板PWM有料是RT8120H,有的人说8120A可替换,我试过换上后不上内存是1V,上了是1.3V,1.3V在此板也是可以亮机的,6脚的FB由0.8变为0.6V,正确的替换应为RT8120D或B
下份点位图找到分压电阻,
电阻计算可以得出1.36,

顺手画了份草图,考虑到可能是桥通过电阻控制这个电压,就试了下,拆掉3.6K出来的电压为1.6V,拆掉1.87K这个为1.5V,两个全拆为1.36,我想要1.5V,就不要1.87K这个电阻,这估计就是为啥华硕板不上内存为1.3V,上内存跑码了就是1.5V了吧

拿掉的电阻,还好习惯性做了维修记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电压有问题这久才有人看出来呀,其实也可以用的,相当超频吧,后来我把它改为1.5V了过程:
不上内存可 ...

有内存电压产生的图纸么,截图一份看看,值得好好看看,这电压这样变化不多见。还有你更换358后,桥电压测到是1.2v,后面的照片又显示桥电压是1.06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内存电压产生的图纸么,截图一份看看,值得好好看看,这电压这样变化不多见。还有你更换358后,桥电压 ...

注意看那个是1.1V北桥电压,我修的是南桥电压1.2V,点位图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没有图纸

网友(2017-11-04):
想知道这个怎么修。。。这种板的图纸好难找啊,谁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