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USB设备识别不了求助!

楼主(2017-10-05):
用驱动人生装了手机驱动后,电脑重启后就变成下图

进PE删除AMD_SATA.SYS 和AMD_XATA.SYS后 可以进系统了。

但是!!插入新的USB设备(U盘、无线键鼠)统统提示无法安装驱动,硬件无法工作!哪位朋友能告诉我解决方法?不想装系统,这个问题很普遍!

补充内容 (2017-10-13 18:04):
麻烦版主,把这个帖子删除掉,一大堆水货来袭,烦的一比。。。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装系统解决,经验之淡

网友A:
去重新拷贝这两个文件放到系统目录里,你把它们删除了。肯定没法安装 。不仅是usb其他的估计你也装不上

网友:
排除软件了没???

网友B:
重装系统,简单又暴力,还省时间

网友:
这种拷贝文件进去的方法很多时候不好使,还是重装快,

网友C:
那就进pe复制进去需要的 文件 然后进行修复

网友D:
你这个最好是重新装系统解决,找个U盘重新装系统吧

网友:
建议你还是重装系统  不然系统不稳定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基本无法修复吧 别浪费时间咯 直接重新安装!!

网友:
下载一个USB 3.0的驱动就可以.呵呵.来蹭分的

网友(点评):
你回答错误。。。。。。。。。。。。。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最好是重新装系统解决,找个U盘重新装系统吧

网友:
还那么麻烦,简单粗暴就是重做系统

网友:
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E:
如果你想直接插入代码 会出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问题  还不如装系统呢 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重新拷贝这两个文件放到系统目录里,你把它们删除了。肯定没法安装 。不仅是usb其他的估计你也装不上

早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进pe复制进去需要的 文件 然后进行修复

早试过了没有用的00000000000000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最好是重新装系统解决,找个U盘重新装系统吧

这种问题很多的,现在都不敢叫客户用驱动人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想直接插入代码 会出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问题  还不如装系统呢 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啊

直接插入代码?是什么意思,请详细告知

网友G:
用这个注入注册表试试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6B-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Class"="Keyboard"
"ClassDesc"="@%SystemRoot%\\System32\\SysClass.Dll,-3002"
@="Keyboards"
"Installer32"="SysClass.Dll,KeyboardClassInstaller"
"IconPath"=hex(7):25,00,53,00,79,00,73,00,74,00,65,00,6d,00,52,00,6f,00,6f,00,\
  74,00,25,00,5c,00,53,00,79,00,73,00,74,00,65,00,6d,00,33,00,32,00,5c,00,73,\
  00,65,00,74,00,75,00,70,00,61,00,70,00,69,00,2e,00,64,00,6c,00,6c,00,2c,00,\
  2d,00,33,00,00,00,00,00
"NoInstallClass"="1"
"UpperFilters"="kbdclas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6B-E325-11CE-BFC1-08002BE10318}\0000]
"LocationInformationOverride"="插入键盘端口"
"InfPath"="keyboard.inf"
"InfSection"="STANDARD_Inst"
"ProviderName"="Microsoft"
"DriverDateData"=hex:00,80,8c,a3,c5,94,c6,01
"DriverDate"="6-21-2006"
"DriverVersion"="6.1.7601.17514"
"MatchingDeviceId"="*pnp0303"
"DriverDesc"="PS/2 标准键盘"

网友:
windows7 USB 无法自动识别非常高兴的下了一个U盘量产工具,把U盘救活了。结果第二天电脑开机,发现除了鼠标之外的所有USB都不能使用,发现USB口有供电,进设备管理器发现 串行总线控制器基本全部显示黄色叹号。把黄色的禁用再启用,USB就可以识别,但是重启之后失效,依然是黄色。XP下完全正常,进WIN7就这样。网上找了N久的办法。

最后终于发现一个办法 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点菜单上的编辑-查找-输入‘Universal Serial Bus controllers(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找到一个就看右边窗口有没有“upperfilter”项或“lowerfilter”项,有的话就删除,直到搜索完注册表把所有这样的项删除完毕,然后进入设备管理器中把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面的所有带叹号的设备都删除,重新扫描硬件自动安装驱动就解决问题了。

PS:我的系统WIN7 64 位旗舰版。

XP下参考下面:

方法: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开始--》运行--》regedit),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在这下面有很多用“{}”括起来的项,一个一个的点开,看右面窗口有没有“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Universal Serial Bus controllers)”这些文字,在右面窗口找到“upperfilter”项或“lowerfilter”项,并删除,然后进入设备管理器中把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面的所有带叹号的设备都删除,重新扫描硬件安装即可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很多的,现在都不敢叫客户用驱动人生了!

我一把使用驱动精灵或者360驱动大师

网友:
很多问题重装系统就能解决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这个注入注册表试试

还是失败!不过还要谢谢你!,,,

网友:
进入BIOS看一下设置,还原一下默认值,看一下在DOS下能不能识别到U盘,如果DOS下都识别不到,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如果能够识别,那就是系统软件问题或者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
这里没软件高手。。。。。。。。。。。。。。。。。。。。。。。。。。。。。。。。。。。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重装系统来试试了11111111111111

网友:
这是好东西,我先收下聊,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H:
不装系统你怎么搞,这样的都遇到过无数次了还没听过谁不装系统还可以搞好的

网友:
重做系统吧.................................

网友:
这种拷贝文件进去的方法很多时候不好使,还是重装快

网友I:
这个就是驱动文件丢失了 导致的啊!那你只能补一下这个文件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装系统你怎么搞,这样的都遇到过无数次了还没听过谁不装系统还可以搞好的

所以发帖求助,看看有没有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就是驱动文件丢失了 导致的啊!那你只能补一下这个文件 试试

能否详细提供操作的步奏?怎么补一个这个文件?

网友:
我也曾想解决这USB问题,包括上面说的一些方法,结果也都是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简单又暴力,还省时间

我这位顾客是VIP客户,钱不是问题,但要显示我的技术。

网友:
更换驱动看看,不行也要重装系统的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装系统解决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首先找个PE  试试以 你的电脑USB是好的  如果进不去或者认不到U盘 硬件问题   能进PE是系统软件问题  软件问题好解决 系统换个版本重装

网友:
   重新 系统 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简单又暴力,还省时间

对对对·

网友:
进PE删除AMD_SATA.SYS 和AMD_XATA

网友:
做个U盘启动,重装系统是最快最可靠的办法!

网友:
都没说到点子上,你修复系统不就得了,用安装版 安装,所有资料都在的,客户也看不出来你装了系统,但是问题解决了

网友:
装个安装版的WIN10系统试试看,新板子识别不到USB驱动很正常现象

网友:
系统没装成功

网友:
呵呵哈哈哈  查找却是文件  粘贴回去

网友:
进pe往里头拷个万能驱动 进系统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