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芯片级维修点滴吹法,温度,时间

楼主(2017-10-05):
iPhone手机的芯片维修用到的点滴吹法,具体操作技巧能有大神详细解答一下吗?
点滴吹法疑问:1.点滴吹法停留芯片上的时间,离开的时间。
2.旋风风枪温度多高,风速多少?直风风枪温度多高,风速多少?
3.最长吹焊时间不能超过多长为宜?

网友:
补充:4.风枪离芯片高度一般是几厘米?

网友A:
                           好像是  3厘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  3厘米

呵呵,不错感谢分享。继续等待完善

网友:
这个是个感觉不能用固定的模式的

网友B:
自己用的风枪,只有自己知道,根据气温工作环境,自己调试。

网友C:
看视频基本10秒就拿下了CPU。实际操作好像不行。久一点。内存就要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的风枪,只有自己知道,根据气温工作环境,自己调试。

一般拿下CPU 电源之类的要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视频基本10秒就拿下了CPU。实际操作好像不行。久一点。内存就要变形了

10秒拿下CPU?真的吗?那实际要多长时间?风速温度要怎么控制?

网友:
我的建议是 网上买一堆料板回来 吹的试试,看多少秒拿CPU

网友D:
1厘米吧,应看个人手法和风枪的调次热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厘米吧,应看个人手法和风枪的调次热度

感谢感谢!!应该是!看个人手法,但是也有比较多人用的方法

网友:
买一堆料板回来 吹的试试,看多少秒拿CPU

网友E:
去迅维学习吧。或者报个远程课程听听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迅维学习吧。或者报个远程课程听听不就知道了

那也是,有道理!!报个远程也行哦!!谢谢

网友:
所有的经验都在于你多多的练习,要实践总结,毕竟是在不同的使用环境,有差异的,不同工厂一个模式机械式的操作。

网友:
唯一的捷径就是自己多练  学别人温度死得快 这句话一点没瞎说的

网友:
问都不好掌握,我这几天吹EMMC吹坏好几片

网友:
手工还是要多练,感觉才能出来,就不用数数了

网友F:
直风枪吹小芯片,旋风吹C和比较大的芯片。温度每个人都不一样。看吹的ic旁边小件的锡融了,就开始翘。一般330度到360度。风速大温度辐射的范围就大。感觉温度不够就加1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风枪吹小芯片,旋风吹C和比较大的芯片。温度每个人都不一样。看吹的ic旁边小件的锡融了,就开始翘。一般3 ...

感谢感谢,收藏了你的宝贵意见了!!多多过招!!

网友G:
温度270-300,风速3 芯片下助焊剂冒炮就差不多可以轻微用夹子轻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温度270-300,风速3 芯片下助焊剂冒炮就差不多可以轻微用夹子轻碰,

感谢感谢,助焊剂冒泡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晕乎乎的,用多少温度根据你所用的拆焊台来定的,温度与风嘴,风速,风嘴高度,这几个没有规定,可以自己定,选用的温度有关,任何一个都会导致实际温度的差异,可以先试用周围的元件,如吹个电容看看,可以知道需要多大的温度可以熔锡,再根据芯片大小选风嘴,打胶的芯片加10至20度,就可以了

网友H:
不错,一起学习学习,希望大神答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一起学习学习,希望大神答复下

是的,希望大神能多些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