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50t-b

楼主(2017-10-05):
此机内存上有波形,BIOS刷过,显卡换过,还是不显,请问有谁修过?没有图纸,所以只能修到这里。

网友:
                  电流、电压都测了吗

网友:
内存排阻上都有波形了?

网友A:
显卡都换过了 接下来修就需要细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都换过了 接下来修就需要细查了

你又不提供图纸给他,怎么细查

网友:
啥牌子的笔记本啊,都没有听说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