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L55VD 内屏 有时候无显 外外接正常

楼主(2017-10-05):
华硕L55VD 内屏 有时候无显 外外接正常  内屏无显的时候L_VDD EN PCH 这个电压没有 有显示这个电压就有,我想问下这个电压是南桥发出来的,我直接给他一个3.3V的电压还是不行 除了这个电压之外其他电压都有,除了这个电压还有什么条件会引起内屏无显示的呢

网友:
我认为可以试一试看,,,我感觉可以行

网友:
屏和屏线先排除一下

网友:
吹热南桥可以点亮 ,我先换一个试下

网友A:
楼主换完桥后 正常了没、。

网友:
那个电压是一个开启  你强制接高 还有好多相关的和显示有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完桥后 正常了没、。

看帖子 楼主还没有换桥……

网友:
楼主跑那里去了,还没换好桥吗?

网友:
                          如果是这款板子的话,你查查图中箭头方向那个电压,之前同事修到过,外接正常,内屏不正常, 是这儿问题的话,望楼主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