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主板5V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7-10-05):
如题,接一HP G42 版号AX1M  ,插可调电源 瞬间电流闪一下就0.00.判断主板有短路, 拆机打各供电电感二极体值,发现5V电感对地只有23欧,明显不正常,正常情况应该为120-140左右,断开电感,发现是负载端短路。想了想 23欧,不是0欧,明显应该是给哪个芯片供电短路啦,刚才量的电感里面刚好有一个23偶得, 就是PU9 VT357所 产生的+1.05V_VTT,拆下CPU,5V电感处阻值正常,也打开图纸看了下, VT357的供电正是+5VPCU,拆下VT357  ,阻值均正常了,5V处二极体值为130正常,手头找不到这个芯片,翻料板发现X200主板上的VT351A外形一样, 看图纸引脚定义也一样,拆下来装上,通电1.05V出来了, 接上屏完美显示。发此贴,就是分享一下VT357可以用VT351A代换。兄弟们没什么技术含量,捧个场觉得可以用的上加点分吧!感谢感谢!

网友:
:):):):):):)  学 习lee了。

句容诚信电脑 -4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a1400508943 -1 没金币了吧,灌水哈哈!

网友A:
玻璃晶片   现在越来越喜欢用这  芯片了  啥都不好量了

yjp

网友B:
分享一下VT357可以用VT351A代换。。。。

yjp

网友C:
厉害,如果是我的话,直接就让顾客换了。

yjp

网友D:
呵呵呵这个机器 呵呵修了 好几个 了 呵呵呵

yjp

网友E:
有遇到玻璃芯片发烫的,把盖在上面的塑料膜烫出个洞,拆机一眼就看到了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晶片   现在越来越喜欢用这  芯片了  啥都不好量了

这种还算比较好量的,有很多引脚到哪去都难得找,就更加不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VT357可以用VT351A代换。。。。

这个是重点,有遇到的,可以再X200料板上面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如果是我的话,直接就让顾客换了。

你遇到了 应该一样的修吧,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呵这个机器 呵呵修了 好几个 了 呵呵呵

那说明你的技术好,生意更好,羡慕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遇到玻璃芯片发烫的,把盖在上面的塑料膜烫出个洞,拆机一眼就看到了

这个还真不烫,因为过流保护了,那种铁皮乌龟壳管子就容易吧绝缘层的胶烫个洞

网友:
VT357可以用VT351A代换        记住了!像楼主学习

网友:
GO.

天意wx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能修好的都是大神,好样的

网友:
我遇到断路的 直接上电烧 好几次都把手烫了

网友F:
是  晶体管的吗
、、、、、、、、、
。。。。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非常不错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  晶体管的吗
、、、、、、、、、
。。。。

就是那种玻璃管

yjp

网友H:
这个玻璃管  你要直球 没有哦 ?????????

yjp

网友I:
谢谢版主加分,这是给我最大的动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玻璃管  你要直球 没有哦 ?????????

其实这个玻璃管,不用值球,850吹下来,他上面的珠子很均匀,可以直接再往主板上面装,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谢谢版主加分,这是给我最大的动力啊

多发帖 加分不是问题的 都会加分给你

yjp

网友K:
玻璃芯片好像挺容易坏的

yjp

网友L:
弱弱问下楼主,这种芯片是用风枪拆装,还是用BGA呢,小白求解

yjp

网友M:
楼主能说说那个什么芯片前几天好像也看到说是通病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多发帖 加分不是问题的 都会加分给你

一定一定,不但要多发贴,还要发一些有质量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玻璃芯片好像挺容易坏的

是有很多短路的,我都遇到不少,但是大部分都是负载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弱弱问下楼主,这种芯片是用风枪拆装,还是用BGA呢,小白求解

直接风枪,不需要BGA,,,风枪取下来,再风枪往上装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说说那个什么芯片前几天好像也看到说是通病

就是一个玻璃的内置了MOS管的PWM开关电源

网友:
厉害,如果是我的话,直接就让顾客换了。

网友:
先收藏了,遇到可以用,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年纪有些事情无法强求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的 ,知道查哪里就能很快 修好

网友:
玻璃管不好换啊,有啥诀窍,,,老是碎。。。。。。。。。。。。。请楼主指教

网友:
能修好就是最好的解释。学习了,俺要是遇上这问题直接让客人换主板了。手头上工具都没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又跟楼主学到了很多东西,哈哈,开心,哈哈

网友:
谢谢 分享 又学了知识  动感不是直接对地的 可能是供电芯片坏

网友:
才知道是玻璃管。。。还要学学

网友:
23欧烧短路,应该还是很容易排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