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感没供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7-10-05):
求解下,有一块FM2b的板,有复位,查到cpu的供电电感没有电压过,电脑是不显的。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啊,摸摸CPU有没有温度,CPU供电都没有那肯定不亮机啊

网友:
CPU 没供电原因很多的  慢慢查一下

网友:
意思是全板复位正常,但是CPU供电没有?

网友:
供电都没出全 就有复位了?

网友:
很奇怪,有复位,我也摸了CPU,没温度,没工作,但是电感傍边的8脚MOS管(是不是8脚MOS管)有供电,但是就CPU电感没供电。

网友:
u供电电感无电压 自然不显示了…查下u供电的相关条件试试

网友:
先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再查别的

网友:
你确定是cpu供电  而不是集显
有复位的话   cpu供电应该是好了

网友:
电感没有供电是不是CPU供电芯片坏了,EN脚有电压没有,,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