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华硕某宝买回来的X450MD-REV2.0的BIOS

楼主(2017-10-05):
        发个华硕某宝买回来的X450MD-REV2.0的BIOS,内存贴纸上写的X450MD,论坛上已经有几个我都下的刷过,刷来后开机变成0.3左右电流不动啦,不显示,这个是某宝买来的,刷完后可以开机

X450MD BIOS.zip

网友(2017-11-13):
         一开始是otp没刷好吧?

网友:
现在的华硕机器修起来真麻烦,没图纸,好不容易搞个点位图,但是点位图上面只有料号没具体电阻阻值等参数,这点位图有毛用呀

网友(2018-02-28):
我刷来试一下
刷一下BIOS都越来越麻烦了,

网友:
原机是开机0.27  刷了之后开机0.35-0.27  估计是我的CPU坏了,这种板载CPU。。。。。。。。。。。。。

网友(2018-04-15):
这BIOS不正常时。隔离19V都不过。短接后3 5V只是上电时有。不上BIOS芯片就有3 5V.我刚刷了个带OTP程序点亮了会,进系统蓝屏就进BIOS修改下又不触发了。什么情况?亮机不接屏也就0.35A

网友(2018-05-17):
我的裸板0.22A不动,风扇也不装,有无内存电流一个样,测量电感电压都有,

网友:
难道这个机器同一版号有不同的版本?我反正是可以

网友(2021-02-26):
我最开始故障就是开机0.2,刷完后0.3不显,可能还有其他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