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5ld 无待机之--tb假芯片害死人

楼主(2017-10-05):
         同行送修一个  板号为x455ld的机器     故障现象为。待机0.000
       拆开测量   无公共点   无短路    各大电感阻值正常
        直接锁定充电芯片那一块      目测无进水 无腐蚀
        测量条件  20pin  6pin   16pin 正常   那换芯片呗  还考虑啥
     换一个  无果    可能芯片有问题 再来一个----依旧
   此时就很尴尬了  因为心里想  一个芯片有问题正常   同时两个新的芯片都有问题 几率不大啊
    又埋头苦查了下条件   发现哪哪都正常------ 我就不信邪 在换一个

    电流表依旧不起反应       脑子一片空白   在换一个   ----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    hhhhh
      换到第5个的时候  好了----待机正常     按下开关   触发--        tb卖的芯片 可真是好呀   修机器一点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不要相信别人的芯片            放大镜拍的 一个缺个脚   另一个   居然裂了    NB

网友:
是啊 现在网上的有些芯片都质量不行,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我是你的话 可能都以为芯片是好的了

网友A:
换的芯片真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芯片真多啊

没办法  假芯片  哎

网友:
假芯片多的要死  最主要的还是 卖家还不承认 眼睛擦亮点

网友:
摄像头牛B             这么清楚

网友B:
我以前遇到一个RT8206,连换了9个才OK,也是郁闷

网友:
哇~~~    楼主这是大毅力啊!   最后换好了,这也是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
假芯片害死人啊~~~~   以后注意了!!

网友C:
要 找那些 长期合作的   就不得发 假芯片吧

网友:
这种卖家就应该打击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遇到一个RT8206,连换了9个才OK,也是郁闷

连换9个  你也真是有耐心  佩服

网友:
淘宝的芯片 也就那么回事了  大芯片我从不买  小芯片 一买都得买在好几个  坑的不要不要 的

网友:
这种芯片 买的时候说是全新 其实都不是   …… 估计维修的说起芯片都有伤心处

网友:
同感同感 。。。。。。。。。。。。。。。。。

网友:
上次我拿 了五个,三个直接掉脚了。。。。。。。。。。。。

网友:
你起码 要说下 是那家  淘宝买的,我们以后 就注意这家了。。。都没有说

网友:
737 的充电芯片上次买了3个也都是坏的,最后还是拆的旧主板上的。

网友:
大家都说一下哪家的芯片质量比较可靠,最起码我们维修好点

网友D:
以后咱们的料板都不用卖了,好多芯片都是从旧版拆卸下来高价卖给咱们

网友E:
这都给你换好  牛掰了   一般换两个就怀疑不是芯片问题了

网友:
广州深圳买芯片可能好买一些  像我们在内地的买芯片就只能淘宝一条路了

网友F:
以后要注意了,还是得找等级高的,皇冠级别的

网友:
找经常在那里买的    就不会出现假

网友G:
垃圾芯片确实非常坑,不过缺脚的那个 就过分了 哈,另外缺一脚你居然也能用也是个奇迹啊哈哈!

网友G:
可调换插头啊几毛一个,这么拧换线的时候多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 找那些 长期合作的   就不得发 假芯片吧

都跟他们合作三年了      有啥用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后咱们的料板都不用卖了,好多芯片都是从旧版拆卸下来高价卖给咱们

是呀是呀       不过新机器  也没这么多板子   哎

网友H:
芯片造假这块真TMD害死我们维修人员啊!费钱费力,增加维修风险!其实淘宝上卖的所谓全新,散新芯片,其实都是拆机翻新的,之前有回收坏芯片的人来收,外观没坏的南桥和显卡3-5块钱一个,我一个都没卖,全扔了!不要为点小钱做这种事,恶性循坏,最终还是害苦了我们维修人员!很多时候发回来就是坏的,有的缺脚,有电裂痕!这个东西又上机不保!所以我每次发芯片回来都仔细检查芯片外观,测量阻值再上机器!起码对自己有保障一点!

网友I:
连续好几个芯片都是坏的  概率相对来说还是很低的,注意返修  很有可能问题还是没找得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连续好几个芯片都是坏的  概率相对来说还是很低的,注意返修  很有可能问题还是没找得准

芯片有问题的多----------新的芯片不是缺一脚就是哪里少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芯片造假这块真TMD害死我们维修人员啊!费钱费力,增加维修风险!其实淘宝上卖的所谓全新,散新芯片,其实 ...

是的呀     可是一个人控制不了一群人  不过你能又这种心态   也算好的     像这种小的公共点芯片什么的    又没办法测试   发过来边上都有被抹过的痕迹  显而易见是旧的翻新的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家家都这样    很多家的货还出自一家    一点办法都没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可调换插头啊几毛一个,这么拧换线的时候多费劲!

令上去又不动他----------又啥费劲的呀 是吧   哈哈    是不是又强迫症啊 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垃圾芯片确实非常坑,不过缺脚的那个 就过分了 哈,另外缺一脚你居然也能用也是个奇迹啊哈哈!

哪里用了  你没看到上面干干净净的啊  没被焊过    拿到手就发现了    就直接丢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后要注意了,还是得找等级高的,皇冠级别的

皇冠的你以为就是真的啊   天真啊 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都给你换好  牛掰了   一般换两个就怀疑不是芯片问题了

因为查条件都正常嘛   是吧      只有芯片了啊

网友:
哪家买的芯片这么多空芯片………………。

网友:
怎么这么多坏芯片 这不要搞死人  我最多搞两个   要不要查死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令上去又不动他----------又啥费劲的呀 是吧   哈哈    是不是又强迫症啊 老铁

烧鸡的时候需要用鳄鱼钳啊,总不能2个电源各干各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