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000 11269-2 待机高维修 求分求精

楼主(2017-10-05):
型号:联想v4000
版号:11269-2
1:
插电电流0.2机待机芯片
线性3v没有
线性3v被拉低
飞线烧机    EC挂了
换EC外接显示器亮机
2:
楼主以为好了,直接装机
装好之后,上电直接5A
拆机检查发现屏线断了
(这是线已经接好的)

3:
屏线接好,插电自动开机。
按开关键没有一点反应
查开关,EC93开机脚有拉低
EC又坏了??
4:
又换了一个EC
开关机正常,但是灰屏。
5:
没办法,找图纸
迅维上还没有。
找了半天,找了一个相近的图纸
11260-1(这图EC,开关与11269-2一样)
测量17脚lid无电压

6:
在板子上找了半天lid没找到
后来在屏线上找到
直接拔掉

7:
上电开机亮屏

总结:初始故障屏线压断,烧坏了ec
          一开始换完ec已经好了。只是没发现屏线断了
          装上屏线上电之后,又把ec,lid给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明白了就好    明白后再总结一下就更好

肯定要总结一下,要不然技术怎么提高

网友:
应该是屏线导致的这个情况啊............

网友B:
LID信号在屏线上的  还真没见过   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信号在屏线上的  还真没见过   见识了

很少的几个机器采用的这种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信号在屏线上的  还真没见过   见识了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路过,学习了!!!!!!!!!!!!!!

以后回复不要这么发,这是灌水,容易被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路过,学习了@!!!!!!!!!!!!!

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你不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