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 不定时关机 掉电

楼主(2017-10-05):
y480能进系统 使用也正常,不定时掉电到 待机电压,按开机键又能开机,鲁大师测试,cpu 5万分 显卡2万5 内存8千左右!bios换过,手里有废板,2个8脚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cpu取下重新装,掉电的时间感觉延长了,原先是测试完显卡分数,分数一显示 转换到内存测试时候多数掉回待机状态,现在是能跑几个回合不掉,但是不确定时间还是会掉电!伤脑筋。真要找cpu看看了。先把内存换看看吧。

网友:
我遇到不定时,或老是蓝屏的机器   也伤神了   显卡一段时间出问题都是不好搞的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机器修机来 最伤神了   示波器抓波都没法抓

网友A:
按照你的思路先换下 内存 u测试下 不过个人觉的和这些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思路先换下 内存 u测试下 不过个人觉的和这些可能性不大

确实没用,内存和cpu都换了,还是掉电!ec和cpu供电芯片加焊,无效果!

网友:
加焊南桥芯片解决,昨天一天无掉电!过了一夜,上午一上午无掉电!刚刚客户取走。鲁大师 电影超清,各种测试,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