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事老套路,修了个联想CIH61MI主板,

楼主(2017-10-05):
联想主机,主板CIH61MI V1.0,,故障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再开还是转一下就停了。
反复摁开关测试各电压发现没有总线电压,,,控制IC是1589L,查了下资料 6脚VCC   7脚EN   测了一下EN电压没有,,
直接把EN控制的三极管拆了(见图片),触发不掉电了,可是点不亮。。
测量发现CPU电压有没有。。老套路测量VR_EN无电压。。再测旁边的QN1  B极高电平,C极0.8V,不对嘛,应该是导通为0V了。
二话不说图省事直接短接CE,开机点亮了。。。呵呵,修个台机板也没几个钱,能三两下搞好就得了。上图收工。

网友:
高手呀。。碰到这种主板。都无从下手。

网友:
多谢指导,如果遇到就可以省下很多维修时间了

网友:
我还是在想能够这样修主板就牛逼了

网友A:
现在修台板  是能怎么便捷  怎么来了

网友:
怎么便捷  怎么来了。。。。学习了

网友:
厉害,技术一流。。。。。。。。。。。。。。。。。。。。。

网友:
三两下就搞定,收钱完事,要是我先发蒙一阵,乱测一通,再测

网友:
LZ经验丰富,基本秒杀,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最好是说一下原理吧,让大家都明白下

网友:
楼主威武。三两下就搞定了。精准。

网友:
三极管不良引起的总线供电PWM的EN没有,进而无总线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台板  是能怎么便捷  怎么来了

那可不,反正只要能亮机就行。返修的话等返修再说

网友:
学习了,省事,简单,你是给顾客修的还是修好后自己用的

网友:
看起来简单省事,多长时间的维修才能做到哟,可惜这行技术不值钱了

网友:
老司机就是轻车熟路呀。。。。。又被你秒啦。。。。。。。。

网友:
最近联想主板问题好像有点多 不触发 和 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不,反正只要能亮机就行。返修的话等返修再说

正解   返修了再说  哈哈

网友:
这样 会不会在某些主板上 关机会关不断。。。。

网友:
厉害了兄弟,要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是没有EN 还是好修的,一般拆控制三极管就可以强制出EN 但是关不了机就尴尬了

网友:
局部改动只要不影响机器的正常运行,省时省事

网友:
这样也行我们都是找原因跑线路找控制原件

网友:
正修这个板,不错不错,快速修好了我的板,

网友:
这种肯定是供电出问题了 ,属于把保护摘了   ,

网友:
感觉你直连还不如继续拆呢,外观太丑了。

网友(2018-02-19):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的這種方法。

网友:
好厉害  三下就搞成了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