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lus 关于触摸的问题

楼主(2017-10-05):
收到客户一台大6。不触摸!做过CPU!黑白触摸都换过了!阻值也量过正常。M1角也接线过了。唯一发现电压不对的地方就白触摸C2433/C2432。这里电压测量都是1.5V.根据图纸显示应该是有1.8和1.2V的电压。这两个直通白触摸。换过触摸芯片也一样。现在有点迷茫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哪位大神有碰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这个修过的地方太多就不好说了

网友:
论坛大神多,本人刚入行小白,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