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代工的 未来人类 报警 6-71-W2300-D03

楼主(2017-10-05):
蓝天代工的 未来人类 报警    du  du  du  报警 风扇狂赚   关机   网上说是显卡的温控6脚MOS管坏引起的  我的机器不是这问题          我实测1.5V短路   显卡芯片坏  跟客户商量 改集显 去掉显卡芯片  还是报警  掉电   找了个N14M装上去不报警不掉电了   独显驱动是装不上去    芯片型号不对  原机是N14E    附上 买的图纸论坛没有

网友:
刚才 没上传成功    网速太慢 上传了好久

网友:
改集显后还要改电路吧,很麻烦的。

网友A:
最后是怎么弄的呢  楼主

网友:
换了不一样的显卡 还是用的集显  这个应该有简单改集显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怎么弄的呢  楼主

最后就是用的集显  换的芯片不同 独显不能用……

网友:
可以用原型号的显卡试下,

网友:
你发的附件是图纸吗

网友:
      说不定芯片是可以代用得,只是刚好坏到不能打上驱动。。

网友:
这就是神舟的垃圾版。。机械革命。雷神。战神都是一个吊样。。。。。

网友:
我这里也是有一台这样的问题来了,发了 ec不知道能不能好,,,

网友(2018-09-07):
可以用原型号的显卡试下

网友(2020-09-05):
遇到这类板子。真的头大。有时候修好了。心里都没有底。说不定那天回来,又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