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F-A7-MX SERIES 1.9 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7-10-05):
测量得QV8 D G极 向通  直接跟换一个MOS管 就OK了  新人 只会修修这样的小问题····

网友:
就是常见的   上管击穿的故障  最好把芯片也换一下

网友:
上管击穿故障,楼主厉害了,,向你学习

网友:
能修好就行,管他什么问题。越修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