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K02 使用正常,插USB鼠标,过一会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7-10-05):
请大神指点,开机使用都正常,插上鼠标使用等会就不能用了,一直提示发现新硬件,2个USB口 插鼠标都不能用了,但是插U盘可以正常打开,触摸板都能用,就是外置鼠标就不能用了,一直能听见发现鼠标声音,鼠标灯也亮就是不能用。不知道怎么回事,换鼠标也不行   各位大神有遇到这情况的吗

月饼 -20 发错版块!无视版规

网友:
好像供电不足,拆开,查USB供电了

网友:
我有块MSI的主板   所有供电都正常  就是不认USB 搞死

网友:
查查南桥空喊了 还是供电不稳............

网友:
  我也有台,还没搞好,郁闷中!!!!!!

网友:
查供电还有量阻值!!!!!!!!!!!

网友(2017-11-04):
供电都正常,我换了一个联想品牌机的鼠标就不出这问题了

网友:
普通鼠标有时候半个小时出问题有时候1个小时出问题,也不知道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