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mb40 能显示报警6声

楼主(2017-10-05):
戴尔dmb40 能显示报警6声 进系统依旧反复报警
戴尔

网友:
小电池有电没 时间正常不

网友:
显卡驱动能不能挂上

网友:
把键盘拆了看下,应该是键盘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dell的cm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主板的电池是不是没有电了。

网友:
很可能是4楼说的原因,碰到过很多次键盘故障短路无法开机或者正常开机后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