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M3A76ME,全USB无法使用

楼主(2017-10-05):
联想CM3A76ME,全USB无法使用,一测发现,USB接口5V没有,好办了,

电路图中发现USB供电来自于U45的7.8脚输出,实测得0V,无输出

1脚  .2脚供电来于ATX电源的VCC5_SB,   实测5V,正常,

U45的4脚USB_EN为开启引脚,测得0.75V,   由IO的84脚发出,同时84脚经电阻R229上拉5V,实测得0.75V,正常为5V,再测电阻R229阻值无穷大,

取下R229电阻,用线直连OK,    主板USB供电5V全正常使用。一切OK

电路图如下:

网友:
上拉电阻  最好不要直连  还是找一个换上最好了

网友:
对的,上拉电阻不要直连,最好代换,当心后级短路直接拉低了5V,各种问题哟。

网友:
直接连线不稳定的··电流会变大 ···还是换一个保险··

网友:
这个是通病,V星的主板也有这个问题,故障原因是其中某个USB供电芯片本体故障,内部短路拉低了USB_EN,导致集体关闭USB供电

网友:
又学了一招了,下次遇上这问题多了一种思路了

网友:
上拉电阻,导线直连,佩服。。。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楼主的图文并茂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细心的分析,楼主的水平真的很高

网友:
分析USB电路不错。单元电路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这个还是换一个上拉电阻比较好

网友(2018-08-01):
这个帖子怎么突然间从最近回复里冒出来了                   上一次回复还是在去年10月份啊

网友(2021-08-05):
感谢信师父分享,今天遇到一样的故障。

网友:
图纸有密码

网友:
我这个也是一样的,表示不知道怎么修啊,找了半天都找不到R229  求高手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