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32F19液晶电视指示灯不亮 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17-10-05):
L32F19 型号
主板型号:40-MS91CN-MAE2XG
机芯:MST6M19GL-LF
待机IC  WT6702F

故障 不开机,客户说昨天还好好的突然就自动关机开不起来了。
拆机发现几个16V  1000UF 电容怀孕了,以为换了就好   换了以后测量 12V  5V 3.3V 高压板24V都正常,指示灯不亮
连接809F  ISP刷机找不到机器,无法联机。
测量主板3.0   2.6(实际2.49V)应该都正常,没有复位  换了三极管还是没有复位,强行拉高复位依旧不开机。主芯片没有温度,看论坛有人说待机IC  WT6702F 16脚是短路保护  低电平是保护,这个是0V 翘起来这个脚依旧是0.现在没有思路了。而且主板有3个24C的程序芯片不知道哪个是待机程序的IC。有修过这款的帮忙分析下   谢谢。

网友A:
你上马云那买一个 ,回来一换 钱到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上马云那买一个 ,回来一换 钱到手了。

老款电视 报价150,这个板子都卖120+呢 加上运费白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款电视 报价150,这个板子都卖120+呢 加上运费白忙了

电源板正常 供电 了 ,只要方向 测一下驱动板的电压把 估计那个电压没有理  过着 BIOS 开关按键坏了也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正常 供电 了 ,只要方向 测一下驱动板的电压把 估计那个电压没有理  过着 BIOS 开关按键坏了也不 ...

在我没有换电容之前 虽然不开机,但是指示灯会偶尔亮一下,现在彻底不亮了   但是电容绝对换的OK。明天再测量下小电感的电压

网友C:
先查一下电源板PFC380正常吗?三个程序器有两个应该是HDMI KEY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一下电源板PFC380正常吗?三个程序器有两个应该是HDMI KEY码

HDMI附近只有一个 24C,PFC没有查 电压正常还需要在确认这个吗

网友:
最好测一下,电源必须要正常,有个时候电源引起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