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杀了一片GA-H61M-DS2 DVI

楼主(2017-10-05):
今天杀了几个板子,心情大好板子第一次上电马上掉电不能再次触发,断电再开,风扇转几秒停又重转,这够时间测电压了
发现VCCSA没有,测管子没坏,但还是直接换MOS管,还是不出,换LM324,不行,此时招数用老,老实测324吧

看图,测到10脚待机时为0.9,上电时为0,后面肯定没有啦,跑线找到2.5V分压电阻,测2.5V正常

往后查,发现有两芝麻管控制,控制信号CPUVTT1.05V正常,过电阻也有1V连到Q7,Q7的C极为5V不变,只能对Q7说拜拜,找个T04换上OK

图纸参照GA-H61M-DS2 3.0
这是板子上面的图,下次看到不用跑线了

网友:
这个故障  是技嘉的通病了  三条腿管坏  拉低了开启信号  还有CPU供电的开启信号的三条腿管也容易坏

网友:
               有图就是好    修机方便

网友A:
我今天遇到的华擎H61M-VS4   不触发,在论坛下一个BIOS,刷好了,没有你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遇到的华擎H61M-VS4   不触发,在论坛下一个BIOS,刷好了,没有你辛苦

你的bios几多m的,h61板很少bois影响触发的

网友:
场管坏还好查,电阻坏难多了,没电压好查,没信号难查

网友:
这种板子好多都是这样的故障,掉电查电压好麻烦。

网友:
楼主厉害!!有图有理有真像!!加分,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老师傅了。。。。。。。。。。。。。。。

网友:
技嘉板很多都是这种三条腿管子坏的

网友:
我功力不够,这板子,修好的机率很低!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通病了,技嘉主板很多都是做这个损坏了

网友:
这个板的管子真的容易坏,接近华硕的822啦

网友:
技嘉就喜欢坏点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