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4hr 3.0 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7-10-05):
华硕k54hr i3 cpu bga主板上 开机不跑码bios 已刷 无cpu核显供电怎么破

网友A:
过节没有放假么,还在忙????????

网友:
没CPU集显电压 应该有什么电压不对 自检没有过独显  造成的

网友:
不跑码  肯定没有集显供电的   先测一下BIOS  有没有瞬间波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节没有放假么,还在忙????????

好多维修人 都在操作台前工作的

网友:
根据集显供电的产生条件查下 相关

网友:
          bios  桥  CPU 包括 供电芯片,都有可能,你查了那些?

网友:
查条件呗。。。。。。。。。。。。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确定过内存了吗?】

网友:
客户摔了的 放弃了 cpu和桥附近有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