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老烧开关管

楼主(2017-10-05):
先是2764AI(mos)和0.2欧电阻烧了,用STP10NK70ZFP代换后5v、12v输出正常。装回屏,一通电,只听“叭”一声,拆下来查看,开关管又击穿了,换过的0.2欧电阻好的,但把0.68欧的电阻爆了。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A:
开关管坏是有原因的,查下400V电容,尖峰吸收回路。

网友B:
电源芯片也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坏是有原因的,查下400V电容,尖峰吸收回路。

我换了开关管和电阻,电源板裸板通电,输出5v、12v都正常,开关管也不发烫。是装回屏通电就烧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也换了吧

我也怀疑是INN801,可我没件。想不通INN801有问题,为何裸板通电又是正常的。

网友:
尖峰吸收元件检查了没有?激励不足?

网友:
12v整流管2个都换了,一般情况就是这样的

网友:
反峰吸收电路坏了,还是,显示器我不怎么懂,猜的

网友:
不要接电源板   检测电源板要接的设置的阻值

网友:
电源管理一定要换了,其次还要查下光藕

网友:
查尖峰吸收二级管电容 主滤波电容  电源芯片

网友:
空载没事,带负载就炸MOS管,是个难题。450V大电容不良会导致屡烧开关管。严重怀疑大电容容量变小。

网友:
测量一下电源板有没有短路,光电耦合器等

网友:
小板上ld7575换掉,还有一个贴片电阻写代码的是220。换掉。开关管和下地的0.2电阻换掉,好像就经常坏这些了

网友:
400V大电容,  电源管理芯片,光耦 最后都换掉

网友:
烧开关管的主要原因,大多还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换了芯片,检查外围小件,祝你好运。

网友:
改个模块省的麻烦!我改过好多还是比较稳定

网友:
先是2764AI(mos)和0.2欧电阻烧了
一般情况 MOS管和电流检测电阻 挂了
PWM芯片  肯定出问题了
换之前 应该排除烧管的原因
保险串灯泡 上级测试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