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85不亮机

楼主(2017-10-05):
刚过完节人不是很多,接同行一台机器联想z585,,拔电池插适配器按开关,电流上到1.2到1.3 不亮机。先换内存现象依旧,拆机以为是显卡,用风枪吹现象依旧。观察主板无进水无维修,可能是bois问题,这个板子俩bois,桥一个ec 一个,从论坛下了个桥8M的刷机,刷机l亮机。。。。。。。。。bois论坛有就不上传,,,,,,有时经验也害人,,,,

网友A:
确实经验很重要 不过有时候也不能完全遵守经验的 ……

网友B:
        现在的机器太容易坏bios了,几年前的机器才容易坏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器太容易坏bios了,几年前的机器才容易坏显卡,

是啊,碰到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经验很重要 不过有时候也不能完全遵守经验的 ……

嗯,还要按套路走啊。。。。。。。

网友C:
显卡坏的比较多呢,问下有的显卡周围有显存,有的怎么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坏的比较多呢,问下有的显卡周围有显存,有的怎么没有呢??

大部分区分独显显卡和桥的就是看有无显存,,,你说的无显存的是桥,,,,好多是集显并无独显,,,,你说的那个是桥,,,

网友D:
你是不是抓这北桥干了一炮、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抓这北桥干了一炮、哈哈。。。。。。。。。。。。。。。

amd 显卡干了一炮,,,,哈哈。。。。。。。。。。。。。。

网友E:
LZ思路清晰,我有一个K43LY的板子就是不显,外接键盘可以重启,显卡、BIOS干过,有显卡复位,各位如遇到过给提个醒。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思路清晰,我有一个K43LY的板子就是不显,外接键盘可以重启,显卡、BIOS干过,有显卡复位,各位如遇到过 ...

外接正常吗 。。。。。。。。。。。。  ?  屏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思路清晰,我有一个K43LY的板子就是不显,外接键盘可以重启,显卡、BIOS干过,有显卡复位,各位如遇到过 ...

内外都没有,

网友:
按经验走一次 ,不好就老实查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楼主做的不错,修的也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