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C M2007A显示器 MCU

楼主(2017-10-05):
修复HYC 20寸显示器一台,故障为电源板,修复后备份的程序,驱动板型号M2270-V9,程序芯片PM25LD020,分享给大家,如有雷同还请见谅!

网友:
修过很多显示器,程序坏的很少!
一般都是电源板、高压板,然后再是灯管、屏边条、LED灯条,最后再是驱动板供电、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