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 IOS11换屏单装屏测试白苹果不进系统

楼主(2017-10-05):
今有个客户拿了个7P来换屏,外屏碎
照例先测试下好的拆机
然后拿了张屏来测试
装上屏开机...然后一直在白苹果...等了好久还是不进系统
然后换上原来的屏(小配件都已经拆下来了单屏)
问题依旧
心里一咯噔...不应该啊 就拆了屏其他都还没动过呢
我想可能没装指纹的缘故吧
装上指纹再开机,开了3,4分钟终于开了
但是触摸反应很慢,点个APP要过个好几秒才能启动
启动了还是很慢
然后我又把前相头给装上了
一切正常...开机很快,触摸也正常了....竟然还有这操作...

换屏要指纹,前相头都要装上才能用
以前都是单屏幕扣上就能正常测试了
难道IOS11的机子要配件都装上才能正常工作了么
还是我碰到的个例...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

网友:
升级IOS11系统后的机子还没换过屏幕

网友:
换屏要指纹,前相头都要装上才能用,应该是硬件问题,如果是系统的话,那7以下11系统的没有指纹的机子怎么开机

网友:
希望有真相帝出面解疑,是7p这样还是ios11的原因

网友:
可能就是11才有这种情况,因为增加了刷脸功能。

网友:
本人已经测试过,必须要装前摄像头、针对7以上设备、而且是升级到11系统的机器上,6S的没有测试,6P11系统单板单屏可以开机!

网友:
看来是IOS11新加的限制...
以后都要装上才行了

网友:
只能是碰到了之后再做验证吧,目前还没听说一定要装上所有配件才行。或许这是IOS11的新特性。

网友:
你可以开机后进去看看内存够不够

网友:
听说这次的系统是有点恐怖啊。。。。。。。。

网友A:
据说iphone8也是这样要装指纹和前摄像才能进系统

网友:
苹果又要坑爹啊  这种还没遇到  下次遇到要把配件都装好再测   又变麻烦啦

网友:
楼主恭喜你答对了,我今天就遇到一台7p,不装前像,11系统,要3-4分钟才能进,而且进去很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iphone8也是这样要装指纹和前摄像才能进系统

前摄像头装上有情可原,但是指纹应该不用,如果要指纹验证的话那指纹坏的直接报废?不可能

网友:
学习了,明天找个机子试试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操作6666666666

网友:
学习了新知识    谢谢版主   层主

网友:
是要装上要不白苹果 前摄像头也要装上

网友(2017-12-26):
7代并不是所有机器都这样大部分不装前摄像和指纹都可以进系统但是开机确实会很慢   但是有一部分不装确实开不开机

网友:
这是苹果新系统的验证机制,不装小配件开机会很慢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这样。就要扣前置摄像头和指纹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
感谢提醒,以前换十点几系统,没这问题,可能是系统要求

网友:
我这有台6s搬完版就这样 进不去系统白苹果电脑显示连接了,也能读数据。电池效率也能读出来一会就重启。大神们谁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这可能是11的新功能导致的,他有一个面部识别功能,开机的时候就要检测前置摄像头的

网友:
牛逼了大佬  学习了  :):)

网友:
7  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了  不知道   加量加价 加人工   操

网友:
确实这样,变得麻烦了。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新人不能发帖,借楼问下楼主7代进恢复模式刷系统,序列号显示无是什么原因?刷机提示无效的序列号

网友:
通病等待解决方案,已备用备

网友:
7p屏  东芝屏:背光码开头是:C11  F7C
LG屏:背光码开头是:DTP  C3F
夏普:背光码开头是:DKH  COV
1:当原屏是东芝的,换了夏普的屏(或相反):结果10%左右触摸不灵
2:当原屏是LG的,换了东芝或夏普的屏,或原屏是东芝夏普屏,换了LG的屏,50-60%触摸会不灵,或用了一两天会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