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米MIX9008模式刷机后成砖求助!

楼主(2017-10-05):
mix没有解BL锁想着9008模式可以绕就试了一下结果悲剧了
miflash提示绿色应该是成功了,当我安电源键开机的时候怎么都不亮,连接电脑提示9008端口。然后又试着分别用两个版本的miflash刷了七八遍过几十秒会报错 最后发帖前用2015的版本试了最后一遍跑了六百多秒我想估计没戏了就拔了线结果按开机键竟然亮屏了MI logo,我紧接着关了进fastboot模式重刷,这次怎么刷都报错,跪求大神指导!!!
现在关机也关不掉按电源键十秒会强制关机之后就会亮Mi logo.

网友:
继续在9008下刷机,如果不行,要用Q什么那个软件加官网包先恢复底层,然后再刷机,这是救黑砖。

网友A:
感谢分享。楼主。学习了

提拉米苏102 -5 -5 恶意灌水刷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楼主。学习了

作为一个专职版主还这样灌水。

网友B:
先用线刷宝刷好进系统,接着升级miui官方的系统

网友(点评):
线刷宝 刷完之后都是内置,包都是修改过的。除了必要情况下,不然不要用

网友C:
不会拆机就别折腾了  得短接进900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拆机就别折腾了  得短接进9008的

我就是拆机短接的测试点,用9008模式刷的。可能是刷机姿势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线刷宝刷好进系统,接着升级miui官方的系统

昨天太晚了,今天准备接着再战。线刷宝好用吗?可以适配mix?

网友:
9008重新刷一次官方的完整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拆机就别折腾了  得短接进9008的

电脑开测试模式  签名强制  net  qpst  微软运行库等系统组件不能少

网友:
楼主弄好了,版本不对。我有台小米2A就没你的幸运,连刷机模式都不能进,最起码你的还能进模式

网友:
小米的机子刷机最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