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流

楼主(2017-10-05):
请问板子的待机电流正常范围是多少?平常是0.001A到0.009左右正常,但是有的板子的电流在0.02A也能正常开机显示,所以遇到板子电流在0.02A的不知道是不是微短路呢??

网友A:
一般来说这种属于为短路,不是强迫症的话能开机运行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这种属于为短路,不是强迫症的话能开机运行就行了

明白了,这种也是属于不正常的现象了

网友:
一般是根据不同的本本的架构不同,依据情况而定。

网友:
明白了,不同笔记本不同对待,:daxiao:

网友:
0.02还好,有的就偏大!0.02还好,有的就偏大!

网友:
老机器 耗电大, 待机高, 新款的节能 ,一般待机都很低的, 还有 AMD 的老货色 ,耗电非常大,待机也高

网友:
新款式的本子待机都很低,老式的待机电流会比较大,特别是AMD的有些会达到0.05

网友B:
我遇到的好多都不一样,大体就是那些,待机状态下没有元件发热就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好多都不一样,大体就是那些,待机状态下没有元件发热就正常.

恩恩。也没有标准,遇见电流大的,不知道是不是微短路

网友:
一般来说待机都是0.01左右这个样子,具体要看机器,有的机器待机都到0.06了

网友:
有时也分不清,还是看机型才能定在那一个安数。

网友D:
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一般老款的本本待机0.02以内都算正常,新款的本本,超薄本待机可能非常的小,0.005以上就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一般老款的本本待机0.02以内都算正常,新款的本本,超薄本待机可能非常的小,0.005 ...

好的知道了,谢谢大神的指点哈,铭记在心

网友:
         如果是新机器0.02就有点高了,老机器待机稍微比较高一点,不过不影响正常使用关系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也没有标准,遇见电流大的,不知道是不是微短路

轻微的故障是最耗时间的,如果各项功能正常,应该没有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