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 裸板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电流到0.75不显,怎么修?

楼主(2017-10-05):
联想g475ax 裸板不插内存报警(电流可以上到0.9有降回0.8左右),插内存电流到0.75不显,拆机, 测南桥RTC电容有电压2.7V。单独测试电池也是2.7V这样,放电,更换电池,更换内存 依旧。怎么修?集显电压1.02V,其他电压都有。就是不显,BIOS 刷过,依旧。是不是显卡问题??

修好了:: 原来是内存电压不稳。。。上内存后内存电压只有0.2V ,不上内存却有1.48V。。但波形不正常,一直没有用波波量。。。
奇怪的时候无内存电压也能出其他电压!!!!!?
换了内存供电IC 依旧,换了后面虑波电压依旧,最后换来上下管后 OK了。。。。。。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多刷几个不同的BIOS试试

网友:
这个好像与PCH的RTC有关,查一查纽扣电池的电压

网友:
全部都有?重点看看1.5v 转换电压哦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看看,应该不是BIOS的事。

网友:
你看看显卡啥型号的嘛  要是经常坏的那种就干它丫的

网友:
是独显的吧    干显卡就行了

网友:
这鸟机器不是有南桥上面电容通病的吗 看过了么有呢

网友:
AMD的单桥吗?有显卡干显卡,没显卡干U

网友:
G475 的显卡故障不多的 桥的故障还多点

网友:
软启动部分不太好修,换个CPU试下呗,或外接显示屏,或查下显卡其他条件,ED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