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台式机主板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10-06):
   型号:捷波XBLUE-P43-L

故障:不触发,触发瞬间掉电不重启。

  初步检测,拔掉4pin线,可上电不掉电,测CPU供电部分不短路,无从下手

拔除4PIN测各大主供电
1、DDRVCC  1.8
2、VCC1.2   VCC1.5
3、VTT_GMCH  1.4

有没有遇到过此类主板的。求帮助

月饼 -20 发错版块!无视版规

网友:
应该还是与CPU供电有关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可能性最大的是某一组电路出现短路故障。

网友:
你都说了拔掉4pin没事    那肯定是cpu供电问题了
掉电之后还能不能触发
如果能   那就是欠压
如果不能   那就是过流保护了
就是短路了

网友:
看下CPU开启!!!!!!!!!!!!!!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问题解决了,CPU换了一个好了,还有一个问题,不能软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