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

楼主(2017-10-06):
   台式电脑,无独显!开机无声音,诊断卡00bu动,其它一切正常,初步判断为:CPU供电电路,BIOS,IO等问题,收费150,顾客嫌贵,真的是我收费高吗??????请同行给个意见!

网友:
修台式机收费150确实贵了点。买个二手的板子也才一百左右。收费合理的话估计客户会修的。

网友:
辽宁阜新现在修主板一般是50也有要七八十的!换主板一般都要150,买卖也要看人的,不差钱的你要200都没问题!差钱的你要30都嫌多!是吧?

网友:
我这里对客户 修板 80    换板 150 。

网友:
这要看看各户的。人家愿意再高都肯修。

网友:
按均价  确实有点高

网友:
我们这边一般主板维修都在一百这样子。

网友:
修台式机收费150确实高了点。。。

网友:
太贵了吧,什么板啊,我们这边好点的板也才一百左右,

网友:
台式机我认为你真的没有必要 收那里高的费用

网友:
台式机不跑码,换电源试了没?包括CPU ,内存等,都要试。
接到机器,心里先有个数,然后拆机,再报价。

网友:
台式机修块主板你报150确实贵了一点,不过要看客户的主板是什么的,如果是很高端的主板收费150还差不多。

网友:
我们这边一般都收100元这样子,一百五可能就有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