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戴尔台式机主板更换有右途径???

楼主(2017-10-06):
~~~有块刚刚过保的台式机DELL D06S 478VN REV A00 主板USB功能失效---进入WIN系统都OK的,经排查是桥的问题想换一块同型号的新板.....哪位戴尔台式机主板更换有右途径???
~~~急!!!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换桥就行啊,换板太贵。

网友(点评):
哪里能买到全新桥?二手太不靠谱了......

网友A:
你打usb的数据对地阻值是多少。每个USB都打,应该不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usb的数据对地阻值是多少。每个USB都打,应该不是桥问题。

呵呵·····你说的都是基本功范围.......

网友:
加个PCIe的USB扩展卡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B:
这种进系统可以的 怎么会说是桥的问题呢?BIOS没有设置好 或者BIOS问题差不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进系统可以的 怎么会说是桥的问题呢?BIOS没有设置好 或者BIOS问题差不多吧

有1.5个USB 数据线对地不是短路就是只有二十的值-----USB口到桥只经过一个电感,你说还想是BIOS程序的问题吗----线路都跑过了的,没有图纸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1.5个USB 数据线对地不是短路就是只有二十的值-----USB口到桥只经过一个电感,你说还想是BIOS程序的问 ...

好吧 你一开始没有说这些 我也不懂 那这样看来确实是桥了 这样的能开机进系统那个桥的热量肯定是烫手级别 我也遇到过 我当时还不知道是短路了 直到发现USB不能用一摸非常烫

网友:
希望有能处理的有途径的联系你

网友:
用拆机桥吧!老马家没有几个靠谱的!全新的板子更不用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