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掉点的理解

楼主(2017-10-06):
至今对于掉点的理解不透彻,请大家指点。掉点应该是说在拆芯片时关键点掉落,而哪些点是关键点,在没有点位图的情况下如何来观察?怎么知道是不是真正的掉点了。以图为例,我观察有线路的地方有几处掉点了,于是刮出了铜箔线,其他都是掉的空点,可以不理会。也就是说,观察是否连接线路,如果有,就是掉点了,没有的线路的话,只有看点位图了(仔细观察有些掉的地方有很小的洞,应该是连接到中间层或背面,这种也是掉点)。不知道对不。

网友A:
最好是不掉点,真的掉点了。如果是空脚 最好把芯片对应的脚的锡珠也去掉。

网友:
楼主,你的理解是对的。空白的点掉了没关系,因为这些掉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
是的,旁边的点基本都有线,而中间的点具体看点位也有的能看到是空点。一切的一切都以点位为准

网友B:
没有线链接的基本就是空点,多观察几次焊盘,你就明白了。没打黑胶的温度的到了一般不会掉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线链接的基本就是空点,多观察几次焊盘,你就明白了。没打黑胶的温度的到了一般不会掉点的

底部有胶的就是麻烦,主要怕局部受热不均,导致掉点.补起来真的费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不掉点,真的掉点了。如果是空脚 最好把芯片对应的脚的锡珠也去掉。

是的,大家都怕掉点,就是有时难免会遇到.而且有时处理焊盘拖焬时也可能会弄掉.

网友:
于掉点的理解不透彻,请大家指点。掉点应该是说在拆芯片时关键点掉落,

网友:
你的理解是对的   就是这个样:aiq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