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映泰tf520 a+主板图纸

楼主(2017-10-06):
求映泰tf520 a+主板
,不开机
不开机
主板

网友:
问题太笼统,怎么不开机 是能触发不跑码 还是不能触发,amd的芯片组 几个关键点你测了没、

网友:
不开机 还是先简单查下基本开机条件

网友:
不开机,不跑码,8716的关键脚,68,71,72,75,76,都测了。也跑线了,

网友:
先查下主板上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不一定完全需要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