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没事拆个苹果5换电池

楼主(2017-10-06):
一顿操作如猛虎 ,一看工资250,其实拆手机这个东西没啥可分享的,就是细心点,轻点慢点就可以

网友A:
不配文字描述?

网友B:
是啊,就是轻点慢点,像我第一次拆苹果5换电池也是把扣的铝版弄翘了起来,现在还是这样。

网友:
金币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的吗?没有别的渠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配文字描述?

注意的事项配文字了,下次发详细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就是轻点慢点,像我第一次拆苹果5换电池也是把扣的铝版弄翘了起来,现在还是这样。

轻点,慢点,百分之百不会出现问题,多拆就会好的

网友:
这样也能,刚才接了一台雷神911不开机,换了两个场效应管。开机正常了,客户在旁边等,就没有发论坛。

网友:
刚加如维修方面纯新手 小弟在这拜见各位大神

网友:
这个叫着: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呗!

网友:
电池很软,敲狠了容易爆掉。。。。。。。。。。。。。。。。。。。。。。。。。

网友:
苹果的电池不都是上下有个黑色可以扯的,把里面的胶扯出,电池就掉了吧。。。

网友:
这个机器关键是看下面的胶怎么出掉

网友:
苹果5 5s 6 6s 换电池 都是 一个样子,不费事...

网友:
这个 现在 做维修的应该的都拆开过

网友:
一句话也不说

网友:
有5s的拆机吗?据说5s容易把指纹识别弄掉

网友:
机器关键是看下面的胶怎么出掉据说5s容易把指纹识别弄掉

网友:
5s指纹排线在下面,抬起时一定要注意,不然很容易搞坏指纹排线的。慢点,轻点就好的。:kaixin: